:《求教:如何实现上位机(PC)与控制系统(如ABB)间的数据采集传输

楼主(2004-02-17):
我准备做ABB系统的数据上传到PC,以供生产调度参考,但以前我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无从入手,真诚希望各位帮助,我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有几种方法可供参考,在硬件和软件上需要什么?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以前只是听过DDE,或者OPC,我要用到这些吗?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2003-12-11):
1)可直接用应用程序编写,ABB支持MODBUS RTU、PROFIBUS, 有相关的协议。 2)用PLC+组态软件

网友B:
用PLC+组态软件选择支持的协议

网友C(2004-01-19):
你是ABB的什么设备,AC???,然后才有相应的解决方法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ABB的DCS,请跟我联系。我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你的要求了。自己编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