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link cpci7248的定时功能

楼主(2004-02-17):
请问一下在cpci7248里怎样从io口直接输出给定频率的方波或者是一定脉宽的脉冲信号 我看说明书上讲timer count down后只是产生中断,并没有直接的io输出,难道要自己在 中断程序里写io口? 谢谢!

网友A:
7248的IO只能通过程序控制单次输出。 如果你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用7200,它可以硬件控制固定频率的DO。 你只要把DO的数据放在数组里,然后设定DO的频率,硬件帮你自动输出。

网友B(2012-03-15):
利用VB怎么实现7248的定时计数功能呀?不太会,新手,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