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04-02-17):
松下伺服电机控制精密滚轴丝杠实线线性直线运动,现频繁出现定位错误报警,单步运转发现程序坐标与实际监控坐标有偏差,机器寿命8年,我怀疑是丝杠磨损精度下降所制或轴承磨损所致,可电机运转中有“兹啦兹啦”声(会过载吗??)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是伺服单元的问题,如何排除??? 该系统是全闭环控制,报警是属于控制系统的报警。

楼主(2004-01-04):
看看是不是伺服轴承损坏

网友A:
查查连接器是不是有间隙

网友B:
我接触过,单步运转发现程序坐标与实际监控坐标有偏差,为电机编码器故障。

网友C:
我也接触过,这个问题也出现过,我觉得就是电机编码器的故障,编码器有可能打滑。你可以试试。再一个就是编码器坏了。还有可能是连轴器的间隙问题。

网友D:
应该为电机内部的遍码盘故障,很可能是脏了,试用无水酒精洗一下,注意不要取下编码盘.

网友E:
西门子伺服电机运行时,将伺服模块M17保险烧坏,换编码器和信号线后,试运行正常,但动信号线后无信号,怀疑是编码器问题。94年购买的产品,型号为:R158-0/360AS.717D。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并提供性价比较好的编码器,不胜感激。

网友F:
请问:你选的编码器是多少脉冲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G(2004-02-13):
有人见过码盘 M585-1(2)R 这个型号吗? yuanht@thunis.com

网友H:
问题可能在电机内的后端盖上的轴承坏掉有关,因为轴承坏掉的话,电机才会发出"兹啦"的声音,再者电机后端正与编码器连接,所以会造成定位误差.

网友I:
伺服和机械部分分开,再试一下,看看。。 然后再说

网友J:
如果是在高温,油污严重,潮湿环境下,运行了十年左右, 有可能是驱动器不良,应该做元件级维修保养,否则会将驱动器模块烧坏

网友K(2004-03-16):
你可以找松下伺服的中国维修中心处理,不过它们不修理走私货的,请注意!市面上走私货太多了。找13601758468 陆先生

网友L(2006-02-16):
该问题最大的可能是轴承的护珠架或珠子磨损造成的,毕竟机械8年寿命了

网友M(2007-01-05):
电机运转中有“兹啦兹啦”声
十之八九是运转过程中的轴向力过大,使电机编码器的码盘错位引起摩擦造成的.

网友N(2008-05-21):
电机运转中有“兹啦兹啦”声,一般情况下是轴承损坏造成的,建议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