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卡的开发

楼主(2004-02-17):
我想开发一块带有PCI接口运动控制器(卡),使用专业的运动控制芯片,驱动两轴或两轴以上的步进电机。 请教各位是否有相关资料,相关的开发套件。 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A:
我公司推出运用NOVA公司运动控制芯片MCX314/MCX312开发的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MC6X14系列、MC6X12系列 MC6314、MC6414、MC6514为多轴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系列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MC6112、MC6212 为单轴/两轴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楼主:
我需要运用运动控制芯片或者DSP芯片或其他的芯片来开发运动控制卡的资料与技术,希望有人提供!谢谢!

楼主:
除了PMD这款运动控制芯片,还有别的方式吗? 我需要请教。

网友B:
运动控制卡很多的,你的要求是什么啊 什么档次啊,不高就选国内的,好的就用 P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