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n45p11s-4cx

楼主(2004-02-17):
frn45p11s-4cx,不能充电,前置的空气开关跳闸,显短路现象,是变频器何部分引起,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是整流模块坏!测量P-U、V、W-N间电阻是否呈极管特性!

网友B:
查整流模块、附在整流模块的可控硅、和逆变模块,应该有明显的短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