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机能长时间运行在100HZ下吗?

楼主(2004-02-17):
版主好,我是名电工,新接触工控。最近我老板给我个问题:有台设备(电机带减速机的,现在是用变频器控制调速),最近需要提速,原来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限设定为50Hz,现在想把上限放宽到75Hz,来达到提速的效果。我自己认为:因为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长时间运行在75Hz下,应该不行吧(容易烧电机)?可老板认为:电机烧是因为负载过大引起发热,导致绕组烧毁,如果功率足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功率是跟电流与电压有关(P=U x I), 跟频率没有关系,所以电机在75Hz下运行没问题。 这样说来好象又有一些道理,可照这推下去,75Hz没关系,不就是100Hz也没问题了?那150Hz呢? 这样说来,什么才是个尽头呢? 所以我觉得这不对,但又想不出怎么来推翻这个结论。 可如果这是对的话,我们抛开负载,就一台空载的电机而言,它最高能在多少范围的频率下运行呢?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由于电机在50Hz上运行是恒功率调速,当频率上升后,转速也上升,转速也上升,输出转矩就要下降。当小于负载转矩,就可能烧毁电机。

网友B:
一、电机烧外主要有两个原因:1、实际负载比电机所能提供的轴输出功率大的情况下长期工作。2、电机长期工作在磁饱和、弱磁状态下。 而磁通量是与电机的电压、频率的关系密不可分的。所以工作频率的变化对电机的安全运行是很关键的因数。估计你们老板有读多几天物理但是把交直流给混肴了。 二、一台空载电机他能在多少范围的频率下运行主要根据电机的参数决定(电压、额定频率、极对数、轴承等)。如四级电机额定频率50HZ电压380V。一般普通轴承的可承受转速为3600既120HZ,但电机电机绕组大概在80HZ就发烫了。所以具体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我公司现在有一台进口设备,电机在100Hz状态下,工作了6年(平均一天工作16小,有时连续一个月工作24小时/天)。 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电机也没维修过 不知道这又是不是一个特例呢? 这是实际工作中的经验。

网友C:
电机轴承质量好且变频器不过载应没问题!

网友D:
频率提高了,电机的转矩就下降了,并且部分损耗会增加,绕组的电抗也会增加,所以电机可不可以超速运行,主要看负载转矩如何变化、电机轴承、风扇、转子上其他配件能否承受的了。一般来说越小的电机可以工作的频率越高。

网友E:
我认为风马牛先生说的情况应该是电机额定频率为100HZ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让我所获不少。 但这样说来,是不是我只要测量电机的电流增加及发热情况,只要还在电机的额定范围,那么让此电机在超过50Hz的情况下长期运行,也是可以的? 不过李惠锋先生说的:“ 一般轴承的可承受转速为3600”。那么通过提高频率来得到高速,其实是在拼电机的寿命了。因为轴承的寿命基本上是有限的,现在单位时间内的转速上去了,那么它的总寿命一定会减少。相对于改变减速机输出轴后的齿轮的大小,通过改变传动比来获得高速。后面的方法是不是更可取了?因为这样处理后,电机的转速没变,但设备的运行速度提高了。而增加的的负载由减速机来承受,这时只要电机的负载承受力足够的话,又不会减少电机寿命,又可以得到高速输出。 而如果通过提高频率来得到高速输出,就算电机的负载承受力足够,但由于轴承这个因素在里面,其实还是会减少电机的寿命的。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也许这个问题很肤浅,但也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减小传动比会造成电机转矩不够。与变频器调速相比最大的弊端是速度调整的不方便,合有极不连续。

网友G:
说到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 2.2KW的变频器,工频以下(约35HZ吧)带动2.2KW的电机,正常运行。当换上1.5KW的另外一台传动比小一倍的电机时,启动不了,空载时转速也比原来的低,负载后将频率提升到50HZ即可运转,请问斑竹,何解?传动比小一倍,转速应该快一倍才对吧。谢谢!

网友H:
呵呵,电机输出转矩呢?

楼主:
同意知秋的说法。

网友D:
与2.2kW相比,1.5kW的电机绕组电阻与电抗都增加了,低频时绕组阻抗对电动势的影响加重了,你需要调整变频器的低频电压提升曲线。即在35赫兹时应将电压适当提高(与同状态时2.2kW的电机相比)。

楼主:
我上面的例子中提到的电机只是普通的工频电机, 四极,50Hz,380V

网友I:
绝对没问题,我公司有上干台变频器,至少有二百台超频使用,一切正常,从没听说烧电机,如要烧电机,为何变频器会做到能调这么高的频率,只要电机轴承受悍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老板都这样叫你做了,你还怕什么,你还怕扣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