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涡街流量计,这种说法对吗

楼主(2004-02-18):
压电晶体检测式涡街流量计对机械振动敏感,所以在有机械振动的环境中,不宜采用压电晶体检测式涡街流量计,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种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完全正确。 压电晶体检测式涡街流量计采用的是应力检测原理,当装有压电晶体的探头受到涡街的交变横向力作用时,压电晶体受应力作用而产生交变电荷涡街信号输出。当管道发生机械振动时,由于探头体惯性力的作用,压电晶体也会受应力作用而输出振动噪声信号,这就是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对机械振动敏感的原因。 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设计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抗振动措施,使流量计具有抗振动能力。设计水平较高的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用于有机械振动的场合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有多种抗振动设计方案,其中之一是在探头中采用多个压电晶体,在涡街力作用下, 这些晶体产生的电荷信号相互叠加,得到加强了的涡街信号;而在机械振动惯性力作用下,这些晶体产生的电荷信号相互抵消,探头输出的是抵消后残留的机械振动噪声信号,如果这种噪声信号相对于涡街信号足够小,是不会影响仪表的正常工作的。 所以,除非管道振动异常强烈,一般有机械振动的场合,是可以安装使用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的。   是不是只有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怕管道振动? 答:不是。 所有采用力敏检测原理的流量计,从原理上分析,都存在机械振动噪声干扰问题,或者简单地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怕振动。除了压电晶体检测式涡街流量计,应变检测式,差动电容检测式和其它应用力敏检测原理的涡街流量计还有靶式流量计等,都属于此类对机械振动敏感的流量计。 这些流量计是否能在震动场合使用,取决于其抗振动设计是否完善。  安装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的现场管道机械振动相当强烈,影响到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有何对策? 答:遇到这种情况,可采用下列措施中的一种或几种,使仪表能正常工作。 (1)调整流量计的安装方位。 流量计对不同方向的抗振动的抵抗能力是不同的。安装在管道上的流量计方位可用X-Y-Z三维坐标表示: X是管道中心线方向,即流量计进口到出口的方向; Z是流量计柱体轴向; Y是与管道中心线垂直同时与流量计柱体轴向垂直的方向,也是涡街横向力作用的方向。 流量计Z方向的抗振动能力最强而Y方向则最差(请读者思考一下:为什么?)。流量计安装于管道上时,X轴是必须与管道一致的,但是流量计的Y轴(连带Z轴)是可以随意绕X轴旋转到任意方位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有了第一个措施了:观察或测定管道的主要振动方向,然后,旋转流量计,直到Z轴与此主振反向重合,把仪表固定在该方位工作。 (2)增设管道固定支架,限制管道振幅。 在流量计下游,紧靠流量计处加装一个固定支架,可以减小管道振幅,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同时提高管系的谐振频率(利于仪表电路发挥降噪功能),达到降低振动噪声目的。 (3)调整仪表电路的设定状态,力求排除振动噪声的影响。

网友A:
求教:请问各位大侠,流量计引起压力损失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B:
关于原上草就涡街流量计如何减振措施的第二条方法,本人认为效果不大,只能起到消除安装流量计管线的振幅,对消除振源产生的振动引起的测量误差不起任何减振作用。   我的建议是:1。选择抗振能力强的产品。         2。有了第一条保证,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抗振措施,象化工企业,工艺管线密布,很多地方不可能给你安装固定支架。在选择安装地点时,尽量远离振源就可以了。         3。在迫不得的情况下,为了消除振动引起的测量误差,可以在直管段之外加装金属软管的方法,该方法成本较高。

网友C:
求教:涡街流量计(脉冲)传回数据不准的原因。

网友D(2004-04-19):
求教晶控检测技术原理

网友E(2005-09-23):
现在有人研究光纤流量计,用一个光纤发光,一个接收震动面反射回来的光,根据接收到的光强变化,测量震动的频率。这个方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有很多难点。这就是光纤流量计没有产品化的原因。我们在研制过程中,有一个难点就是:我想知道传统压电式的涡街流量计涡街接收体的震动有多大?? 有那位大侠知道,给小弟回个信,谢谢!! 小弟的邮箱:nanjingzhaojun@yahoo.com.cn

网友F:
用光纤是个好方法,但还是用涡街的原理就大跌眼镜了,用光波代替超声波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