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将DDE中的数据取出

楼主(2004-02-18):
用VB如何设置LINKTOPIC和LINKITEM将INTOUCH中的数据通过DDE取出。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我的E-MAIL:huihui-z@163.com

楼主:
在VB中,某些控件比如说TEXTBOX,LABEL,他们有LINKTOPIC和LINKITEM属性,你可以通过对这些属性的设定来读取INTOUCH的数据

楼主(2004-07-09):
如何设定,我试的时候老是显示无效属性,谢谢!

网友A:
linkTopic=view|tagname linkitem=点名称

网友A:
另外,将LINKMODEL = 自动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是个新手,看这一头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