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关于无线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4-02-18):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采集眩晕状态下的小白鼠的血流量?因为小白鼠要放在一个旋转的装置上,所以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只能用无线传输到PC机上了。我想问的是这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需要什么东西?是不是仅仅一个数据采集卡就行了?用什么样的无线通讯方式?是不是只用PC机控制就可以了?还需要用单片机控制吗?能否告诉我怎么来做这个工作?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需要看哪些方面的书籍?谢谢了

网友A:
可怜的小白鼠... :-) 血流量是用超声去测还是用什么方法?先定下传感器的类型。 旋转的装置是一个平台吗?如果是平台的话可以用嵌入式的装置,放在平台上和小白鼠一起转。如果装置很小的话,就要用无线了。

网友B:
国安大哥:谢谢你的回复!这个装置用到了两个传感器,导师已经帮我定好了传感器,一个是CCD图象传感器,用来测小白鼠的眼球震颤图象;一个是光电传感器(未定),用来测血流量。我很纳闷的是光电传感器能测血流量吗?我也认为用超声或电磁法测比较好。 那个平台很小,直径大约20cm左右,如何采集传感器的信号?又怎样把它给传到PC机?能否把这一流程给我仔细讲一遍?好吗?再次谢谢了,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