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采集的信号在组态王中以曲线形式显示

楼主(2004-02-18):
我现在用亚当4017模块采集电压信号,并想在组态王中用曲线的形式同步的显示出来.我新建了一个IO变量,并在组态王中调用了XY曲线.并使曲线1和所设IO变量相连.可运行时就是一条零曲线,不知什么问题. 4017的寄存器是什么啊.我选的是AI0,数据类型是UINT,不知对不对啊. 还有,数据存储是怎么回事啊.和我的问题有关吗? 本人非常着急,我侠士们能告诉我啊,谢谢,谢谢啊!

楼主(2004-01-12):
怎么没人理我啊.帮个忙吧,各位大哥,要不,老师就不让我回去过年了. 还有,我按照组态王那本大厚手册进行组态王和excel连接时总不好使.谁能给我一个详细的事例啊. 神啊,救救我吧!我要疯了. 说组态王光盘上的事例改成存档后就可打开了.但我的不能啊,怎么办?!

网友A:
啊读,你好,你在那里,我能找到你吗,把联系方式给我,希望邮件联系!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回来,我的信箱是dupeng_8032@163.com 希望能联系

网友B:
看 “自动纪录” 选项 选中没有。

楼主(2004-02-13):
如果是交流信号.那该怎么办啊,各位大哥.怎么样表示负数呢?

网友C:
组态王的各位老兄:    我姓杨,在北京安国水道自控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是做污水处理自控工程的,以前常用WINCC、Intouch。最近想用你们的产品,不知是否可以寄一些资料给我们公司(包括学习的软件光盘)不胜感激!    北京安国水道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A座104号    电话:010-64912720 010-64925811    传真:010-64928787

网友D:
另外在始终运行画面中做一公式,取其负数的负值存入你另做的内存变量中……

网友E:
应该用历史曲线啊,为什么要用XY曲线呢?XY曲线要通过函数来描点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了一些.我想问一下.用历史曲线能直接设置负数吗?衡大哥的建议也很好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交流电流,然后求一端时间内所对应的电荷,该如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