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HITECH编程问题

楼主(2004-02-18):
从一台HITECH人机上将程式下载后上载到另一台同型号人机,但当RUN时,画面却为空白,请问是那里设置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04-01-14):
没听懂你的意思。。。分别从工控机或计算机上传到人机上,救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04-02-17):
可能是下载不完全,从新上传下载几次

网友C:
您是将一台人机的程序上传,然后再下载到另一台同型号的人机上的吗?如果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有问题.建议您使用HITECH人机的程序拷贝功能,做一根线,利用程序拷贝功能,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D:
你是否用了不同型号,却可替代的型号,那么就是版本不一样了。如果型号一样,可用复制功能呀

网友E:
要输入起始地址才行!!! MSN help:happyyou_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