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谁知道累积型流量计?

楼主(2004-02-18):
请问有没有可以将累积流量转换成4-20ma的流量计?急!

网友(2004-01-14):
4-20MA信号是模拟信号是将一定范围(量程)的转换为电流信号,他不可能用来显示累积量,因为累积量没有范围可言没有办法模拟.(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想实现这个功能就要将瞬时流量的4-20MA在系统或显示仪表上进行积算.

网友:
您好! 本公司-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公司可以承做,SBL数显靶式流量计中有属“将累积流量转换成4-20ma的”的流量计。欢迎访问:http://www.rixin-flow.com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0595-2488448

网友:
TO日新王经理 我刚刚看了贵公司的网站,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请指点!或发 mail给我lzq-47@tom.com.谢谢!还有我想知道是如何转换的,比如累积了100吨的流量应该输出多少毫安信号,如果是到了500吨又应该是多少?因为流量是累加的,如何去对应呢?

网友: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德国KEM-kueppers GmbH公司: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A:
德国KEM-kueppers GmbH公司介绍: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B:
累计流量是不可以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的,就像楼上老兄流水寒所说没有一定的范围可言,100吨定义多少信号,500吨或者更大的有该如何定义。只有将瞬间流量信号传输给上位机或者流量计算仪。

网友A:
是否弄错了含意了,应该是流量计本体带流量累计显示同时可输出4—20mA的瞬时流量标准信号了,KEM公司现场智能显示表头可实现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的现场显示,标准的4—20mA和脉冲输出。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
:《谁知道累积型流量计?》 请问有没有可以将累积流量转换成4-20ma的流量计? 主人家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带流量计只是带积算和瞬时流量输出的话,根本就不用讨论了,因为太多了!不知道主人家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C:
容积式(椭圆齿轮)流量计可以满足上述要求,精度可达0.5%,0.2%, 流量累计和回零可选,如果需要4-20mA 只是需要配一个远传发信装置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参考: www.ahyb.ebigchina.com 或: henrywang@vip.sina.com 索要电子版目录

楼主:
我出差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应关系可以是这样的,4ma--累积流量0吨,20MA--累积流量10吨,量程为累积流量10吨,且此器带一个清零输入,可由PLC控制起始点. 这样的流量计可以作出来吗? 由PLC累积流量不好的原因是流速不能保证恒定,再说PLC作不了积分功能。 请流量计制造商们动动脑筋,谢谢!

网友:
to:lxw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于流量计怎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准确累积流量的问题了,还是4-20MA的信号输出。如果是这样就可以采用带PID流量积算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流水寒,您能推荐几款您用得较好的PID流量积算仪吗?

网友D:
to:lxw 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想怎麽用但照目前的要求超声波流量计是可以满足你要求的条件的 STG-100型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为我公司的主导产品之一。严格的单板设计,完善的信号输出。性能更加稳定、可靠,是用户信得过的产品。该产品已通过国家级鉴定。 项目 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 主机型号 SGT-100 显示方式 2×20cm字符型LCD显示器 信号输出 悬浮4-20mA或0-20mA电源环0.1%精度;频率输出,频率范围12-9999Hz;可编程OCT(集电极开路)输出;可编程继电器报警输出;RS232(或485)串行接口,可编程; 环境温度 0-70℃(探头-30℃~100℃) 精度 ±1.0%显示值(标准条件下) 测量范围 -30m/s~0m/s~+30m/s 电源及功耗 220VAC,电流<0.5A 管道条件 1、材质:钢、不锈钢、铸铁、玻璃钢、塑料等。2、管径:φ20~φ6000mm STG-100的特点: STG-100型流量计是基于微处理器技术,自身完备的流量测量仪表,与其他常规超声波流量计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可视界面操作,使用更方便可靠,并且功能更多。 高可靠性、高适用性、强抗干扰性设计,可用于几乎全部工业环境中。 优化的智能信号自适用处理,使用者无需任何电路调整,并加快了流 量计的响应时间,使安装更容易简单。 可使用公制或英制单位,流量的单位可选用几乎所有常用的中外通用 单位,在带背光液晶显示器上选择显示流量、流速、累积量及日期时 间等。 日、月、年流量累积功能可记录前64个运行天、前64个运行月、 前5个运行年的累积流量;上、断电管理功能可记录前64次上电 和断电时间。 便携式流量计带有自动充电的机内电源,可连续工作8小时。并备 有市电和外接直流电源输入插座。 完备的输出信号包括继电器、集电极开路、频率信号输出、4~20mA 电流环模拟输出等。带倍乘因子(量程)的机内七位数长的正向、负 向、净流量及热量累积器独立工作,并可通过继电器或集电极开路电 路输出累计脉冲。 两路模拟输入可输入压力、温度液位信号。配接温度变送器可实现热 量测量。 可用户选择标准校正曲线或用户实验校正曲线对因液体流态分布引起 的速度变化按雷诺系数进行校正。 在测量技术上,STG-100使用了可达0.2nS超高分辩率、超高线性、超高稳定的时间测量电路,加上机内使用的32位长数字处理程序,保证了STG-100比其他类型的流量计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测量范围。在设计上,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及微处理器智能控制,实现了生产过程中元器件参数无调整化,提高了可靠性,保证每一台出厂的机器都达到最佳性能、最好工作状态。 联系电话:13130408851

网友E:
做了几年仪表,好像没听说过哦

网友D:
TO:WUZHQ 我公司是95年成立的 一直是靠代理商销售 去年公司刚成立自己内部销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