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编程

楼主(2004-02-18):
请问高手,A/D转换编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在软件中可以看到通过串口读过来的数据吗?(GPPW软件)FX2N 的编程器。

网友A(2004-01-06):
可以!最好是多次采样求平均值,否则跳动会很厉害

网友B:
请问高手,A/D转换编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在软件中可以看到通过串口读过来的数据吗?(GPPW软件)q基本型。

楼主:
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呢,麻烦高手了!!

网友C:
可以的.通过FROM 指令就可以把它的数值读到你设定的数据寄存器里以BIN的方式存放.我是用A1S68AD A 系列的PLC ,不过大同小异吧我想.

网友D:
可以的啊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编写一段 wangbin6869@163.com

楼主(2004-02-18):
好啊,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B(2005-05-13):
FX2N-4AD模块可以设定多次取样平均值,另外,通过比较的方法剔除周期较长的干扰;交好的办法是选用滤波性能好的信号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