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通讯线

楼主(2004-02-18):
请问松下PLC与电脑的连接线是否用标准RS232通讯线就是,还是象三菱一样要用专用连接线.

网友A:
六针通讯头的1、2、3分别为TX、RX、GND。

网友B(2004-03-22):
这是要看型号的,如FP0是标准的RS232C通讯格式,而FP1则是RS422的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