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维修

楼主(2004-02-18):
我单位的直流调速系统用的是欧陆的590,近来有一台出现速度反馈报警,我是这方面的新手,想问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测速反馈发电机故障!!!! 它在直流马达的尾测??? 一般为 DC30V/1000RPM (日本三洋产)

网友B:
找上海欧达,他们有中文手册,在东莞虎门龙眼。我就是从哪里出来的

网友C:
我司有大量欧陆590 直流调速器现货. 590C/590P中文资料有. 也有参数设定软件,电缆等

网友A:
gzeasycom 你好请问你公司的590设定软件是免费的还是有偿的???

网友C(2005-04-30):
欧陆资料.软件完全免费!!! 欢迎索取! 近6年来,我们对欧陆和西门子的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在中国的推广应用达到许多行业,传统的冶金(轧钢,铜材,铝材,不锈钢)收放卷/分切,)造纸,化纤纺织,电线电缆/光缆,木材加工,龙门刨床改造,龙门车床,印刷机,大型游艺机(海盗船),轧糖,塑胶德螺杆挤出机,电镀,等等 西门子的USS/PROFIBUS通讯, 欧陆的RS485通讯/PROFIBUS通讯, 西门子的S00软件功能应用,工艺板的飞剪/卷取控制,欧陆的本机卷取功能控制/张力控制.... 欢迎来电切磋!!!! 代理商----- 广州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020-38473560-801/803 网址 www.gzeasycom.com

网友D:
可以采用电樞测速方式

网友E:
参数是否合适? 实在不行 可以改用其他方式

网友F(2005-07-17):
请给我一份参数读取软件和连线,谢谢!

网友F:
请问各位高人,为什么我用CE LITE 连线590后,用UPDATE提示:Error #6453,serial comms failed(exhausted retries)reading PN0 II? 如能赐教,愿酬谢!

网友A:
广州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没有免费的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G:
改为电枢电压反馈试试,如果没问题,应该是测速反馈通道(包括测速机本身及连接、反馈线路及反馈板的问题)

网友C(2005-12-10):
我们的软件和资料是免费给确实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已经通过email发出了好多。
楼上的6789可能说得不清楚,或者说话的方式不对,也不必说“上当”。

TO:”和小有“
590C老型需设置P3口,“上载 “还是”下载”
9600波特率,CELITE方式 才行。

欧陆调速器使用,还是比西门子简单些。
有问题,尽管问吧。

网友H:
我需要欧陆PROFIBUS的通讯手册,能发一份吗?TEL:13486130100
Email:lcx426@163.com

网友C:
我有英文的。 你要吗?

广州亿控--欧陆代理

Tel:020-38473560/61/62
www.gzeasycom.com

网友I: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H:
是欧陆网站那册我看过了,有更祥细的吗?英文的也一样。

网友F:
TO yigong:

请问你有欧陆631伺服控制器的设置软件吗?谢谢!

网友J:
我有中文的,没有电子版. 可以采用电樞电压测速方式试下浏览:Http://www.gdi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