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4-02-18):
各位老师:    我是PLC新手,请问三菱Q系列的PLC输入点和其指示灯是否为一一对应?如不是,那怎样对应呢?    谢谢!    EMAIL:yanxinbing@163.com

网友A:
在同一模块上的输入和输出点是一一对应的!但其在cpu(通讯cpu.plccpu和运动cpu)内的具体点要看具体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