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为何没输出电压

楼主(2004-02-18):
我用FX2N-64MR+FX2N-2DA 编程指令如下: LD M8002 TO K0 K0 H0000 K1 LDI Y000 TO K0 K1 K1000 K1 END 为何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指令有错误,应该如何写,请指教!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兄台,你是在什么地方观察输出电压的?

网友B:
有输出就怪了! ld x0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0 K1 找个说明书好好研究一下!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网友C:
研究一下fx2n-2ad 使用说明

网友D:
我对FX的不是太熟!我也想请问一下FX的是不是不和A系列的一样:不需要CH的启动信号:out yx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