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B DCS系统中的变量

楼主(2004-02-18):
工控网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在一家水泥厂作DCS系统维护工作,应用的是ABB公司的。我在其中发现一个我不明白的小问题,是关于系统中的变量问题。在水泥调配程序中,各个原料的给定量都是以@开头的,例:熟料的给定量@sum-423m-set.我不知道@在程序中到底有何意义。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小弟现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没用过ABB的DCS系统,会不会@表示是全局变量或者局部变量。

网友B:
变量前带@,表明该变量为冗余变量

网友C:
那是表明变量为过程变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但我还是不大明白。如果变量前带@表明该变量为冗余变量,那么像sum-423m-set与@sum-423m-set其实就是一个变量啊。何况ABB DCS中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即:只要变量一定义任何程序都可直接调用。那么像sum-423m-set与@sum-423m-set表示冗余的话,只要定义一个就可以啊。为什么还要用两个变量呢?? 我想变量前加@根本没任何意义啊。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D:
你用的一定是AC800F冗余控制器,用abf编的程序了。你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可以看见过程印象这个名词,如果选择那你的变量前就会有@,不选没有。过程印象主要用在控制器冗余的时候。在控制器中有一块内存用来存从通道来的变量,程序从内存中提取所用到的变量,计算完后再送回内存! 不明白给我发信吧!mail:hz5077@sina.com

网友E(2004-05-10):
toggle use of process image

网友E:
逻辑说的有理。 顶

网友F(2004-08-18):
非冗余控制器也可以用过程映象变量,过程映象变量主要用于提高速度.如果用冗余控制器,则定义变量时一定要选择过程映象.

网友G(2005-01-06):
过程映象变量(@)好象主要是用于冗余控制器的同步,普通变量不进行同步.

网友H(2005-09-12):
哈哈,都说得不错,这个问题我也刚明白一些,如果需要冗余,必须选择@,当然,选择@后,此变量须先到专用内存中报到,才能被调用。

网友I(2006-03-31):
我一直不是太明白过程印象的概念,现在终于明白一些了。

网友J:
在需要冗余控制的应用时,才使用过程映象变量,比如一些逻辑连锁等,从主控制器到冗余控制器切换时,要求这些变量连续,合理使用过程映象变量,可以有效节约内存使用

网友K:
受益匪浅

网友L(2006-05-24):
谢谢,
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M:
过程映像很重要啊,作冗余一定需要啊,@还是很重要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N:
 受益匪浅  !!!路过!!~顶~~~

网友O(2006-08-22):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两个控制器之间可以相互调用,如果不加上@,就不可以调用。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逻辑的我赞同

网友P: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跪谢了!abb5257@163.com

网友Q(2006-11-14):
  我们正在用,收获不小

网友R:
听说过几种解释:一是表示冗余,一个是在这个系统中与I/O卡件通讯,还有就是逻辑说的那种。我比较相信的是逻辑那种。
要是理解不正确,请指正

网友S:
有没有可能是代表一个绝对地址呀

网友T:
很简单,表示变量既是过程变量也是全局变量

网友U(2007-03-28):
变量前面加@表示该变量是从映像中读取数值的,这样可以减轻控制器的负荷,他的原理就和PLC是一样的.象前面大家讨论的还有一个作用是如果要使任务为冗于,那么变量前必须加@,也就是必须要从映像中读取.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V(2007-05-11):
增长见识!顶-----

网友W:
看了大家的回帖 挺有帮助的

网友X(2007-12-18):
还可以跨站使用

网友Y(2018-02-28):
学习中,受益匪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