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计算机中的“32位”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4-02-18):
各位: 我的问题很肤浅,让各位见笑了!经常听说32位、64位计算机,程序,一直不 明白这32、64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请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是指 CPU 的一次基本运算 (and, or, xor, not), 能处理/运算几个 bits. 64 bits data 交由 32-bit CPU 去运算, 得分两次才行.

楼主:
那32位程序是什么意思?每次的运算数据都是32位格式的吗?

楼主:
也许我问的不对。可哪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一下。

网友A:
是指使用 32-bit 指令集的程序. 16-bit CPU 中, 有 AX, BX, CX, DX ... register 都是 16- bit 的. 而 32-bit CPU 中, 有扩充的 EAX, EBX, ECX... register. (其中 EAX 是由两个 AX 组成.) 若您的程序中有用到 EAX 这类 32-bit register, 则就得靠 32-bit CPU 才能操作, 也称 32-bit 程序. 使用不同的 compiler 就会产生不同的指令码. 也就是说, 用 16-bit compiler 会产生 16-bit 程序; 而用 32-bit compiler 会产生 32-bit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