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卡求助

楼主(2004-02-18):
将MOSA CI-132多串口卡插入PC(WINDOWS98)机中。启动,并未出现计算机找到新硬件的标志。在系统的属性窗口中也未发现新硬件。请问如何安装此多串口卡?

网友A(2001-05-22):
要安装驱动程序,与系统原来的串口驱动程序不同,随卡应该有一张驱动程序的盘,如果没有就找销售商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卡?93年时我折腾了1个多月才用其编了个多台PC机联网通信的程序。:(

网友A:
你的卡较落后了,我公司有更先进的卡,你可以去我公司网站www.ict.com.cn 或者打电话:01088018228 电子邮件:richxu@263.net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资料,请您告诉我,我会寄去详细技术资料。希望能帮助您。

网友B(2001-06-30):
在WIN2000下,添加新硬件时有个多串口卡设备。你可以选择它,然后从 磁盘安装。(必须是for win2000 的驱动程序。www.moxa.com 有下载。) 在win98下,没有此选项。你必须从磁盘安装他的驱动程序,然后进行配置。

网友C(2001-12-20):
我想请教您,在WINDOWS下下使用多串口卡的过程。尤其是中断上如何配置.

网友D:
Moxa的产品手册写得比较详细,仔细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E:
CI-132是ISA卡片,一般在WINDOWS下面是找不到的。你在安装它的时候,首先确定好您的中断,irq.以及I/O Address 是多少。(执行IO-IRQ)然后您在WIN98下面直接运行setup就好了呀,按照提示选择中断和地址就好了呀。 注意呀,那个JP1跳线一定不要跳上。如果安装不上,那看看CMOS中是否把中断屏蔽掉了。

网友F(2002-07-30):
你们这些愚人,难道不知道有一种Digi的多串口卡吗?他是串口卡中的精品,价格较贵,但是他是精品一般人是用不起的,穷人就不要来问了,WINNDOWS自带有驱动,只要查上卡片就一切OK。

网友G(2002-12-13):
用COMTROL的卡也没有那么麻烦!真笨,谁宣传的好就用谁的?同样他是精品一族!WINNDOWS自带有驱动,只要插上卡片就一切OK。

网友A:
Number 说的比较明白,按照说明书,确定中断

网友A(2003-01-21):
其实什么都是一样的,知道了就一切都简单了。在WINDOWS下安装驱动是最简单的,人家说DIGI、COMTROL好,但价格就不一样了,最好就是够用就可以了,你去看看那些说DIGI、COMTROL好的是哪个公司的人,自卖自夸

网友A:
老大不小了 说的有道理。明白了后都一样了 呵呵 我们公司是做远程多串口的,不是本地的哦:)以后大家多交流交流 让我也有点进步。

网友A(2003-04-02):
这个就比较的简单了,这样你在COMS中将中断10赋予ISA设备,然后到MOXA光盘找到驱动SETUP一下就可以了,呵呵!这样装ISA总线的卡片很简单,一般都成功的,没后遗症!

网友H(2003-05-09):
我这里多串口卡太多了,以后找我吧,我做多串口卡由10年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021-62130205,62110528

网友A:
delphi中出错信息是‘project pcmain1.exe raiseed exception class EconvertError with message'

网友A(2003-12-16):
一台机器中插入两块Moxa CP-114如何进行驱动?在WINDOWS2000下只能驱上一块这是为什么?

网友I(2004-02-18):
我的comtrol的多串口卡安装后,他自己找到了驱动,可是就是不能跟设备连接上,就是用两个电脑通过串口连接然后用超级终端测试,结果是没有安装多串口卡的电脑能成功地给另外安装了多串口卡的电脑发送信息,但是用安装了多串口卡的电脑却不能给没有装多串口卡的电脑发送信息,请教有经验的人指教指教,谢谢了!

网友J(2004-06-15):
同样的问题,3块MOXA C218怎么识别?

网友K(2008-04-08):
我公司也有多串口卡的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应该是各公司的设置不同导致的,有的公司要先装驱动,然后自己找到新硬件

WWW .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成工

网友L(2012-04-16):
联系交流QQ542169326

网友M:
 华达佳科技致力于量测、产业电脑、自动化控制及机器视觉等领域的技术整合与创新。期望为合作伙伴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服务,以及优异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公司立足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专注于工业控制、工业自动化和机器视觉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凌华签约认证代理商,代理销售IEI、NI、研华、MOXA串口卡、BASLE相机、TELI相机、CST光源、PENTAX镜头、COMPUTAR镜头等厂家相关产品。为电子制造、半导体、军工、汽车制造、医疗、电子警察、智能交通和电力等一些资深的行业用户密切合作,并成为指定供货商、合作商。

企业目标:

     成为量测测试、产业电脑、自动化控制及机器视觉硬件首选厂商!

企业理念:

    诚信、高效、求实、创新!

企业宗旨:

    专业品质、一站式服务

主营范围:
     工控机、BOX嵌入式无风扇计算机、一体机、工业液晶屏
     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图像采集卡、GPIB卡
     工业相机、光源、工业镜头
     图像处理软件

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机器视觉系统解决方案!
电话:13724300709  罗聪

QQ:339178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