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rs-485的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4-02-18):
我有两台工控机,有个RS232和485(可以通过硬跳线选择),我用VB4.0中的MSCOMM控件对232作通信没问题,   但用VB4.0对485作通信却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作485通信时我也试了在串口线间加了个100多欧姆的电阻也不行。

网友A(2001-04-21):
你的rs-485口是通讯卡上的吗,还是插了转换器,听说北京四通有一种转换口非常好用。也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B:
485是差分的!建议你用VB5的MSCOMM控件,它是32位的,而且修正了以前的不少BUG,很好用。 用232-485的转换器比较好,一种是通过RTS信号的电平来做收发检测,编程复杂一点;另外一种更好一些,根据数据自行判断收发,很爽呀! 我这里刚做了一个腾龙VG3000变频器的上位机控制软件,VB5写的,用得很爽!可惜是有版权的,不能提供源代了,十分抱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的RS485是工控机上带的,不是通讯卡上的。而且我必须用VB4的版本。 不知用232-485的转换器和一个带485的仪器能不能通讯(还是用VB4中的MSCOMM控件做)

网友A:
用vb4的mscomm控件可以进行rs-485通讯,我以前作过,对带通讯端口的温控仪进行通讯。

楼主:
yxsheng 你好: 谢谢你的答复,我现在也是在用工控机上的485串口和一个带485串口的温控仪进行通信,工控机编程用的是VB4中的MSCOMM控件。 不知你是否是直接对485口用MSCOMM控件编程?能否给出更详细点的通信说明?我做了好多天了,现在也很着急,希望朋友能帮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是用研华745b隔离rs485通讯卡上的485口与温控仪通讯。希望你详细说明你的部件型号,温控仪型号。看看我有没有做过

网友C:
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RS485为半双工工作方式,没有自动换向功能,而你在程序中的换向时序控制不好,以致于收不到数据,通讯不正常。用一个RS232-->RS485的通讯模块或通讯卡就没有问题了。欢迎来信讨论。我的E-MAIL是Ivan@bj163.com

网友D(2001-05-28):
我没用这么低版本的vb做过,所以没有什么技术方面的建议,如果你是使用的研华公司的PCA6155主板的,自带rs485,具研华的技术人员讲不好用的,你最好用rs232-485的转接器,或rs485通讯卡,效果很好的。 rs232-485通讯转接器:adam4520:650元(研发公司) pcl745b板:950元 (研华公司) CI-132板:450元 (艾讯公司)

网友E:
你好!有两种解决方案: 1。软件修改。不同于RS232方式。初始化串口时应置于接收状态(只允许接收中断),发送时才打开发送中断,发送寄存器空后立即关闭。本人下BC31解决了此问题。 2。使用RS232/485转换模块(DB9形式),只需提供三线(TXD,RXD,GND),无须更改软件。市场供货很多,一个200元不到。

网友F:
请用超级终断检查485口是否安装正确?对232或485编程方法一样。

楼主(2001-06-27):
关于主板硬跳线485方式我也吃过苦头。 这种485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它必须有一个小于1毫秒的时间精度控制收发,在DOS下很容易实现的,在WINDOW95/08/NT4/2000下我都尝试过,都失败了,用过VB5VB6的MSCOMM控件和VC++。 我唯一的感受是,做系统,想省钱是不可能的(呵呵,我就是想省钱,结果浪费了时间,也没有省下钱)。

楼主:
朋友,解决了吗?90%以上是软件问题

网友G(2001-09-16):
目前的工控机主板上的485都不好用,使用转换模块吧,4520,7520都行

楼主(2001-11-06):
谢谢大家的解答, 我后来上研华做了个实验,在两台工控机间用了两个研华的232-485模块(相当于是485间做数据交换),在VB4的通信控件上实现了通讯,我想大家的说法是对的,工控硬件跳线的485口可能是不能直接用的,跟板卡型带的485口不一样。 还是买个转换器如研华的ADAM-4520就可以了。

网友H(2001-12-12):
这个问题我也折腾了很长一断时间! 结论是: 工控机自带的RS-485接口制作比较简单,简化了很多电路, 因此,通讯极不稳定,我用示波器测量过它的波形,严重畸变,造成 误码率很高,几乎无法识别。而专用的RS-485接口卡或232-485转换 模块由于专门制作,电路完整,具有数字滤波、抗干扰等电路,因此 测量波形非常完整,所以通讯稳定。 古人云: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分价钱一分 货,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I:
各位大虾好,小弟公司就生产各种各样的转换器,凭良心说,台湾的东西做的贵,的确功能上要强大;而国内生产的转化器在功能上节约了很多,所以有时候在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是不能适合的。 但是国内企业也有独特的技术,例如我们做的RS232到以太网的转换器就很不错,大家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http://www.jaratelecom.com

网友J:
朋友,这确实是你软件上的问题,RS485和232的通讯原理是不通的,RS485要考虑RTS讯号的,MOXA有种RS232转485的转换器,带有ADDC功能,不考虑RTS,完全由硬件来控制流向问题

网友K(2003-04-16):
除了通讯的 baud rate, data format 需要设定外, 二线式 RS-485 还需要对收送作方向的控制. 早期的 RS-232/485 转换器, baud rate/data format 之设定要用 jumper 去调 (同一个网络上只能用相同的设定), 方向的控制更要由 user 的程式去自行处理. 新式的转换器 -- 泓格 7520 -- 使用 Self-Tuner 技术(多国专利) 自动转换各种 baud rate/data format (同一个网络上可有各种不同的设定); 并且自动控制收送的方向, user 可以完全不用理会这些事情. PC 与 7520 之间使用标准的 DB-9 RS-232 cable 连接, 不过, 实际上只用到 TXD, RXD and GND 三条线, 相关资讯请参考 7520 的 link ...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网友L:
我想这位朋友用的是CPU卡的串口2吧,那你只要对寄存器2FC作设定就可以解决只能发不能收的问题了,这是对串口通信中的RTS作控制的,我以前试过,具体的你可以去下载16C550的说明书,那里面讲的很详细! 当然最好还是用专门的转换器,像7520、4520什么的,通讯可靠得多!

网友M:
http://www.rs232.net.cn/8520.htm

网友N:
此問題的主要原因為232是Full-duplex而485是half-duplex,所以程式在撰寫時由232轉成485時需注意RST control方向的問題,否則通訊會有問題。因485網路上為broadcast且整個網路上同時只能有一個device為master,換句話說平時所有的device為收的模式,當要送資料時才切換成送的的模式,資料一送完就需再切換成收的模式。總之直接對485作通訊傳輸,軟體需注意許多事項,如果你是初學者且不想修改原程式,建議使用i-7520轉換器,可節省許多程式修改的時間,且通訊可靠。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网友O:
win32 SDK 的function 在 WIN98 以後應該有提供解決方案: 也就是 把 DCB Structure Members 的 fRtsControl 設成 RTS_CONTROL_TOGGLE 就可以才對。(但是 win95 上不適用) 用C來寫就是: GetCommState(ComHandle,&ComDCB); ComDCB.fRtsControl=RTS_CONTROL_TOGGLE; SetCommState(ComHandle,&ComDCB); 用 VB 我就不熟了,但是應該可以找到對應的 FUNCTION 才對。

网友P:
现在有关串口通讯的设备或源代码太多了,我这里就不少,以后有什么问题来问我,绝对满意! 021-62130205,62528166

楼主(2003-05-17):
建议购研华的232-485转换器,型号:ADAM-4520

楼主:
用delphi写串口通讯,有什么高见那 ?各位同志们请…

网友K:
您可以参考泓格 7000 模块所附的 NAP7000P (Win32 DLL) 软件, 里面有 VC, VB, Delphi, BCB 等 sample progra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楼主:
谁有spcomm控件的资料,或者串口通讯方面的资料。我用的是delphi写串口通讯的…………

网友K:
You can find a lot on http://www.google.com 如何用Delphi开发串口通信程序 http://www.gjwtech.com/scomm/scdelphiserialcomm.htm 在Delphi中用SPCOMM实现串口编程 http://www.gjwtech.com/scomm/scdelphispcomm.htm Delphi 中串口通讯的实现 http://www.gjwtech.com/scomm/sc2dephispcomm02.htm

楼主:
谢谢兄台!!你对串口通讯用什么高见?

网友Q:
有用VB开发的串口通讯编程原代码吗?多谢!

网友K:
请至 http://www.google.com 搜寻 "VB MSComm". 里面有一堆相关的讨论与源代码. 您可从中挑选您所想要的.

网友R:
各位大虾: 我想搞点信号处理的硬件东西,有什么新的技术吗?

网友S(2003-07-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摩莎cp114多串口卡,其本身已提供RTS控制,而且其说明书上说就可以像232一样对485编程,我的程序发送后没有任何响应,但我用产品自带的通讯测试软件可以测通。肯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没病不死人!大家多帮忙!^-^

网友T(2003-09-05):
我想用vb6 编程,使用rs232串口通讯,再加转换器和环行分配器、功放电路,去控制3-5个步进电机,不知该思路对否?请教高手!! 能否给我一些详细资料和说明? email:cxx888@sina.com.cn 谢谢!!

网友U(2004-02-18):
pcl745b通讯卡安装后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如需要,哪里可以免费下载?谢谢!

网友V(2005-01-24):
我用是研华pci1710L pci1730,在用vc编程时,怎么初始化 我要启动时转由控制面板控制,pci1710L只用AD,pci1730要用到DI和DO, 很急!!最好给点资料给我: sunny_cy168@sina.com.cn 谢谢!!

网友W(2005-03-26):
用个232/485转换器哦!自己做,很便宜。

网友X(2005-05-29):
我在工控机上用了个232/485的转换器,居然有时复位不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

网友Y:
大家好! 我用工控机(已用SUNIX的8159型PCI串口卡扩展出四个DB-9的RS485口)与四个S7-200(其中三个CPU224、DC/DC/DC,一个CPU226、DC/DC/DC)进行MODBUS通讯,采用MICROWIN4.0自带的MODBUS通讯程序,该程序通过PC/PPI通讯电缆运行良好(PC使用RS232口,上位机监控软件是用VB.NET编写的),不知道可否通过该RS485口直接与PLC实现MODBUS通讯,这样硬件连接是否会损坏串口卡或PLC通讯口。 急,恳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Z(2006-04-18):
如RS485是工控机上带的口,首先要跳线,跳完后一般不能用这个口了,要用这个口对应的下面的那口,那个口专门是用在RS-485的,原来那个口,只能用在RS-232中。看一说明书,一般工控机中RS-232与RS-485不用同一个口。

网友AA(2006-12-22):
请到 http://blog.163.com/yu_gui_cao/这里 有你需要的关于串口通讯方面的

网友AB(2010-01-12):
请教各位高手:S7 200的485串口与S7 300的485串口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都是485串口而不能用相同的PC通信线

网友AC:
谢谢,这个很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D(2010-06-12):
大家好!请教:如何使用RS485接口实现jpeg图片的传输?急,恳请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