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和cp5613这两个,我应该选哪个

楼主(2004-02-18):
我现在需要购买安装在PC上的profibus卡,要求波特率为12M,有人给我推荐了cp5611和cp5613这两个,我应该选哪个?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02-05-23):
实际上两种都可以达到12M,不过我们是用的CP5613卡,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如果只是做主站的话,cp5613就可以了

网友C:
CP5611功能较为简单,适合简单的系统通讯方案,一般用户选此卡即可,价格较便宜389欧元。CP5613有两种版本,双绞线接口的726欧元,光缆FO接口的895欧元,功能较CP5611强大,适合大的系统或需二次开发的用户。

网友D:
我们这儿也要买cp5611卡,并且要用它的dll库来编程,但卖卡的人要我们既要买cp5611卡(约3000元),也要买带dll的软件(约3000元),对dll的解释说明书也要买(约800元),请问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E:
不奇怪,西门子会将机器拆成螺丝一颗一颗卖

网友F:
cp5611同S7 300的连线怎样?

网友G:
yangzi: 你好!知道你用过CP5613卡,我曾经试过WINCC通过CP5613卡走S7300(CP315-2DP)的编程口即MPI接口是可以连得上,但走S7300的Profibus接口的话总是连不上机,不论怎么设置都不能连上,这其中不止我一个人搞过,已有不少于四个人搞过,后来听一些人说还要有什么补丁程序,是吗?

网友C:
CP5613通过DP口连接不需要补丁程序,完全可以连上。但需要相关的参数设置正确。在STEP7中CPU315-2DP的网络设置参数要和Set PG/PC interface 中对CP5613的网络参数一致,包括通讯速率、传输协议(DP/Standard/universal/user-defined)等等。 另外可以把CP5613设置成 PG/PC is the only Master,先检测网卡, 还不行的话,在step7的Hardware configure中先将CPU315-2删除,重新插入CPU,在自动弹出的网络选项对话框中,建立PROFIBUS-DP网络,选择正确的参数(一般情况选择DP 12M/1.5M,或Standard,1.5M)。我处理过许多类似你的问题,好像这样都能解决。

网友H:
5613 自带CPU。 两者都支持MPI、PROFIBUS通讯,5611便宜,但完全满足通讯要求。

网友I(2002-10-29):
pink: 你好,你用5611卡的DLL 编程怎么样了,直接用DLL来编写上位机程序能行吗?

网友J:
你不仅可以用DLL编,还可以用OCX来编,不过你要用Profibus来走通讯的话,掏钱是一定的了。

网友K(2002-12-16):
请问哪位有CP5613的授权? 谢了

网友H:
无忧谷主: 你好,我想于你交个朋友。小弟有啥搞不定就可以向你请教!!! lzq7576@163.com

网友L(2003-07-01):
5611授权,DLL编程。是那个OPC吗?我还没搞过。。。。。

网友M:
5613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有单独的CPU来处理profibus的通讯,这样在通讯时占用很少一部分PC机的系统资源。 而5611在PC机系统繁忙和网络繁忙时,PC机可能会有短暂的类似死机的现象,实际上是系统资源不够了。

网友N:
长见识了。

。工控界。

网友(2003-12-29):
“ 由于设计需要,要用PC机+CP5611+ET200s 和组态软件、softnet、COMPROFIBUS等软件来实现一个简易的profibus dp控制系统,因为着方面的知识刚接触不久,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请请不吝赐教,谢谢 ” 另外 有ET200s的详细说明资料吗 ,设备到了 ,但是我不敢轻易接线,呵呵,怕它冒烟。 因为毕业需要 , 请大家务必要帮我一下。 谢谢 祝 元旦快乐

网友H:
订货号前几位是6es7151-1aa00-xxxx 你在西门子网站www4.ad.siemens.de上可以搜到 它里面有et200s的接线图

网友O(2004-02-18):
to 超越沸点 大胆点嘛,ET200安装很简单的。 小弟我第一次帮导师搞项目时,总共13个智能从站,一个S7-400的主站系统,我一人一天搞定,也没得冒烟。 其实SIEMENS的说明书很详细的,详细得有点罗嗦。

网友P(2008-03-24):
 我的系统构建是这样的:工控机->cpu 315-2DP->EM277(个)。工控机上有CP5611卡,软件为组态王,5611、315-2DP、EM277都挂在DP总线上,5611做2类主站、315-2DP做1类主站、EM277做从站。请问5611需要怎么配置?我查了资料,好像只有通过OPC方式的例子,公司高手说不用OPC也行,可是我试了就是连不上,他也忘了怎么弄得了,现在弄得很急,如果不行的话就得换方案了,我们是小公司,设备都采购了,再换估计领导得发火,请大虾们救救我吧!

网友Q:
插播下广告:
    朋友们不要介意.只是想给你认识更多的产品,以便你们的工作!打扰处请谅解!

    西门子CP5611/5613与CIF板卡

    用过西门子CP5611/CP5613 PROFIBUS 板卡的朋友知道,其驱动和上位配置、通讯都是离不开SIMATIC NET,其内部PROFIBUS真正的软/硬件架构实现是不公开的,实际上它并不是完全开放的PROFIBUS卡,不是可以实现OEM版本的板卡;
    如果你想从底层开发PROFIBUS通讯,那么我推荐你使用Hilscher公司的PROFIBUS板卡CIF,它的优点:
    1、完全开放的PROFIBUS板卡,所有的驱动是免费的,您也可以自己开发驱动,实现属于您的OEM;
    2、板卡的内部软件架构是完全透明的,它让你从最底层了解PROFIBUS的实现;
    3、硬件的完全开放,主站-从站的总线握手、总线周期同步、双口动态内存DPM等等完全由你自己控制;

    Hilscher CIF板卡系列包括各种流行的现场总线协议(主站/从站),它的使用对象是现场总线接口软硬件的研发人员,如果您需要为您的系统构建一个拥有专利的OEM现场总线通讯,那么CIF非常适合您。通过CIF,您将完全透彻了解现场总线板卡的工作原理,更进一步,采用Hilscher COM嵌入式模块或者netX芯片,您也可以自己开发现场总线板卡。
在线联系: QQ 289831274

网友R(2009-03-30):
西门子产品大量现货,CP5611卡,CP315-2DP新到库存!欢迎询价!13995691847!

打扰了,

网友S(2009-08-16):
我用VC编了上位机程序读CP5611的数据怎么调不通是调了DPN_USER.H和DPLIB.LIB两个文件,可是连初始化都过不了,是不是还应该调它的库函数才行啊?

网友T(2009-09-22):
价格优势产品,现货供应
电话027-50703672 13277999944 联系人:江丽
QQ:1205257528

6GK7243-1EX00-0XE0
6GK7243-1GX00-0XE0
6GK7342-5DA02-0XE0
6GK7342-5DF00-0XE0
6GK7343-1CX10-0XE0
6GK7343-1EX21-0XE0
6GK7343-1EX30-0XE0
6GK7443-1EX11-0XE0
6GK7443-1EX20-0XE0
6GK7443-1GX11-0XE0
6GK7443-5DX04-0XE0
6GK1561-1AA00
6GK1561-1AA01
6GK1105-2AA10
6GK1105-3AB10
6GK1161-3AA00
6GK1161-3AA01
6GK1500-0FC00
6GK1502-2CB10
6GK1503-3CB00
6GK1551-2AA00
6GK1561-3AA01
6GK5108-0BA00-2AA3
以上均是库存现货

网友U(2017-09-09):
引用 网友V:
“ 由于设计需要,要用PC机+CP5611+ET200...

引用 网友S:
我用VC编了上位机程序读CP5611的数据怎么调不通是...

你好,我现在也在VC编了上位机程序读CP5611的数据,也是掉了那两个函数,你后面调通了么,我现在也是初始化过不了。你后面调通了吗?如果调通了,能够加我Q下吗?51401683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