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多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2-18):
现有一个小型控制器想同时和两个485设备通讯 现在基本都已经做好,但是调试的时候有个问题 程序流程是:设备1发命令-》收设备1的数据-》给设备2发命令-》收设备2数据 有个问题就是经常设备1正常返回数据后,设备2却不响应所发命令,有时候则相反 是不是在收取设备1数据后要有一个间隔才能再此向485总线发命令啊?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485设备的问题 多谢指教

楼主(2003-09-13):
我已经搞定了 我把485芯片设置成发送(接收)状态后,立刻就发送了数据 估计485芯片没有来得及对485网络进行复位 我在设置成发送状态后,加了些空操作,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

网友A:
具我在实际对485设备时,一般在发送之后,延时100MS左右,效果最佳(9600BPS)

网友B(2004-02-18):
不会要这么久吧,100ms单片机能做多少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