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AB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4-02-18):
斑竹及各位同行师兄弟姐妹。在下负责的一个项目:用AB1336plus++变频器带普通水泵电机,去年运行正常。 冬天没有开机,最近一开机,同时出线多台变频器过流(故障代码F12)故障,有些故障能够复位,但复位后只能空载运行,一带负载马上down掉,故障仍然是过流。将电机直接启动或者换变频器后正常,请问一下原来的变频器生什么病了?

网友A:
一般是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B:
1、电机一段时间不运行,可能润滑情况发皱,如果用工频冲几下, 可能回好。 2、如果是深井泵或者潜水泵也可能是受水流的冲击在反转,所以启动电流很大,可以使用直流制动功能就没有问题 3、可能变频器的散热有问题,建议维护一下变频器的散热片、风扇、控制柜内粉尘。 4、一般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有“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可以用此功能反复启动、停止,然后在按正常设置即可,尤其在水泥厂132KW以上罗茨风机上特别管用 5、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
问题有二: 1、电机生锈,用直接启动冲击当然就好了 2、变频器电路板结露,开机就烧拉

网友C:
可能是受潮引起。

网友D(2005-10-20):
建议先空载转几个小时再带载

网友E(2007-06-05):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
为了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额,特寻找工控领域销售技术能手和终端客户合作,共创辉煌!我公司主要销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优惠,有意着请与我联系。合作成功者会有丰厚的提成。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26499482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sztianxiang.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