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能不能同时插485BD和232BD两块通讯板

楼主(2004-02-18):
最近在我的项目中需要PLC与上位PC以及下位变频器进行通讯,与PC是232BD方式通讯,与变频器是485方式通讯,请问三菱PLC上能不能同时插485BD和232BD两块通讯板,多谢各位大虾相助!

网友A(2003-11-30):
不可以,可以用485BD+232IF

网友B:
可以用485AFP加232BD,不知你用什么型号PKC?

网友C:
PLC上本身为RS422,可外加485BD、232BD或422BD,但只能接一个!

网友D(2004-02-18):
可以用PC一个串口与PLC通信,另一个串口与变频器通信啊

网友E:
充分利用编程口和一块通讯板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