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网络版

楼主(2004-02-19):
准备通过Web的方式发布监测界面,不知MCGS网络版应用如何?支持何种协议?有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比如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配置等。 顺便问一下MCGS与GE-PLC的通讯如何? 望赐教!

网友A:
1)MCGS网络版本的应用只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并运行MCGS网络版本组态软件,只要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在客户端通过IE浏览器就可以进行现场监测界面的浏览,服务器和客户端都不需要设置。 2)MCGS软件完全支持GE—PLC的各个系列的PLC 3)如有具体问题请致电010-62979682-技术部 或E_mail联系。

网友B:
萨达姆大叔什么时候跑到这来了~!

网友A:
我曾经在伊拉克的油田大力推广使用MCGS,刚把MCGS成功应用,美国鬼子来了,但现在。。。  唉!我也是力不从心哪!你们有问题找昆仑通态吧! 呵呵!开个玩笑!希望有问题致电010-62979682-技术部 或E_mail联系!

网友C:
别忘了打IP的时候加上端口号:1080啊。

网友D:
mcgs默认的端口号为80

网友E(2008-05-30):
不用打IP的时候加上端口号:108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