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变频器控制齿轮泵能否稳定流量?

楼主(2004-02-19):
请问各位大虾,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控制管道介质的流量,我们采用齿轮泵传输介质,要求流量稳定,由于担心齿轮泵的出口压力太高,使用调节阀可能控制效果不好,所以想通过使用变频仪调节泵的泵出口的流量,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还请大虾们多提你们的看法!!!

网友A:
变频器是通过频率控制转速,需要一个负载反馈系统,一根据出口压力改变频率。请指教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我们做过。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可以的,用PID闭环控制。需要一个压力反馈传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在泵的出口加一个流量计,用流量做反馈信号。因为压力稳定不等于流量就稳定,是吗?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F(2005-07-14):
为什么不用叶片泵?那样会好很多。

网友G:
我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介质是阻水冷油膏,用的是齿轮泵(额定转速2000RPM),变频器调速,为什么打不出油膏(一开始会有油膏,一会儿就没有了),调速快慢都没有效果,马达1350RPM,是不是因为马达转速太低?

网友H:
回复小点菜鸟: “出口加一个流量计,用流量做反馈信号”这个方案比较好,用流量计的“模拟输出信号”反馈就可以了。 回复青岭笑傲生: 如果“阻水冷油膏”的是否黏度比较大,大概是因齿轮泵的进口负压很有限,造成你说的现象,在压力波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采用低速柱塞泵,采用低速多柱塞泵压力波动会小些。注意:黏度大时,必须采用低速的柱塞泵。

网友I:
在管径与长度一定的情况下.需恒流量.就得恒压差.关闭出口阀.压差为0.压力将急升 变频器调节没有转速限制的设备.很好.对有转速限制的设备效果差.或不行 齿轮泵用于液压.属低压泵.用于传输介质,属高压.超过管.管件.法兰等的压力.低速效果不佳 (通过使用变频仪调节泵的泵出口的流量.)自动调节阀门开度.可行.需加保护与检测电路.

网友I:
(通过使用变频仪调节泵的泵出口的流量).调节阀门开度的仪器好象不这么叫.用的一般是小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没见过用变频的

网友J:
在管道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如果管道出口阀门或负载变化时,则不可能。不过管道稳定的情况下,不用变频器也能稳定流量。

网友K:
你要的是流速平稳而流量稳定对吗?流速的变化就和压力有关,光调流量也不行.还要和阀门的开度控制配合.具体做法是恒压比恒流量好,流量的控制采用12楼上的伺服电机调阀门的开度.压力恒定,阀门开度定死后,流量就是恒定的.但调流量就有问题,不同开度下管内的压力是变化的,流速不好控制. 这就好比电路一样,压力相当电压,流量相当于电流,阀的开度相当电阻.压力是最先要恒定的(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