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该如何选择信号输入方式(单端或差分)?

楼主(2004-02-19):
数据采集卡(如ACL-8112),该如何选择信号输入方式(单端或差分)、 何条件下选用单端或差分? 这两个输入方式,对测试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2003-12-25):
单端输入时, 是判断信号与 GND 的电压差. 差分输入时, 是判断两个信号线的电压差. 信号受干扰时, 差分的两线会同时受影响, 但电压差变化不大. (抗干扰性较佳) 而单端输入的一线变化时, GND 不变, 所以电压差变化较大. (抗干扰性较差)

网友B:
ACL-8112选择单端、差分,硬件上要通过跳线(JP3)设置,软件上也要在函数里作与硬件相对应的配置。差分输入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共模干扰。

网友C:
请问:研华公司的PCL-812PG多功能采集卡的价格是多少啊!谢谢了!

网友D:
可以和研华当地分公司联系,或告诉我你的联系方法,发到我的邮箱hppost@163.com

网友E(2004-02-19):
我们买的时候大约2500元左右

楼主:
数据采集卡(如ACL-8112),采用差分输入时有好几种连接方法。 ACL-8112的使用手册上就介绍了三种,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差分输入的这几种连接方法的区别就是输入信号的类型不同: 1、对于接地信号源,差分连接方法为信号两端分别接到AIH和AIL,然后AIL串一个电阻接地,接地信号采用差分输入方法可以减小大地环流。 2、差分信号源必须使用差分输入方法,为了防止信号地和PC系统地之间的大电压,信号地和PC系统地要短接。 3、浮空信号采用差分接法,则要将差分输入负端短接到地。

网友F:
请问对于第一个电阻接地是信号地还是系统地,请问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B:
串联的电阻接到采集卡的模拟地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积聚在差分输入端的偏置电压提供回路。

网友G(2005-11-28):
那如果输入信号是标准的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是不是就不存在以上所说的各种干扰了?在这种情况下,单端与差分是否就没什么差别了?

网友H(2009-05-06):
请问什么是接地信号源?对于接地信号源,差分连接方法为信号两端分别接到AIH和AIL,信号的另一端是不是系统地啊?

网友I:
合肥工控群81863243 欢迎加入讨论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2009-06-29):
楼上各位都已经谈得很透彻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J(2009-08-17):
楼上各位都谈得很透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