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4-02-19):
PLC如何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值???

网友A(2004-01-08):
哪种型号的PLC? 比如说用三菱的PLC,用它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它的前几个输入点是用于高数计数器输入的,将编码器接入,然后对应的高数计算器就可以读出来了!

网友B:
注意了,楼主问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不是增量式编码器,楼上的说的应该是后一种吧.

网友A:
啊呵,弄错了! 多谢提醒! 这个,我也说不清了! 我只知道OMRON的,我用过CQM1H的,是在CPU上增加一个插板,然后直接和编码器连接,在PLC里面有一个通道,好像是200CH 开始的吧,里面就是编码器的DATA。去读取它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急于得知如何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数据,为何没有高手回复!

楼主:
郁闷啊,我最近就要用到,客户要求不可以用增量式编码器。如果一个方向运行,到达m*n值时怎么处理?会自动清零么?

楼主:
呵呵,找到答案。共享一下! 接口分两种: 1.格雷码 位置位数(n)+圈数位数(m),当计数到n*m时,重新从0开始计数。 2.通讯口 读取数据 1)PROFIBUS 2)MODBUS 3)RS485

网友D:
请教高手,有那位用过lika的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请教高手,有那位用过B&R的编码器NC161?

网友F:
我用过PROFIBUS网方式,很好用,在画面可以显示物体的位置,不错 lgonline@126.com

网友G:
这个问题PLC 接线而已,再做一些编程。 杭州有家带PLC的计数器(可编程)有售。具体名称忘了,大约是杭州正方大或正直大公司,。你可以查一下,资料不在手边。 我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是PNP型的编码器怎么通过计数器(可编程)的复位脉冲给继电器一个复位信号?PLC 可以实现输出脉冲信号是PNP型的么?

网友H:
我觉得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增量编码器代替绝对编码器。只要大家在编程的时候加一些技巧:例如当编码器Z相过0的时候把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置成某一个数(-200),那么继续旋转时又可以计算两圈了。反向过0时又置成另一个数(200)。原理就好象用一米的卷尺测量三米多的距离,你心记住:一米量过了三次最后还有半米。那就是三米五了。

网友I:
如果PLC没有直接读格雷码的指令,可以编制一段程序转换。只是你要提供编码器的分辨率(几位的),单圈,还是多圈。程序也很简单。如果10位,也就大概70条语句(OMRON)

楼主:
to芳季:因为客户指定用绝对值编码器,用增量式编码器时,在断电再上电的情况下处理会有问题(断电时,人为的改变了位置) tod engbinfd:我可能要等到过年再做了,我用的一般会是单圈8位的(客户自选)我现在用S7200做了格雷码转换的库,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下次遇到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H:
natch 我明白你的意思。编码器我也用过。所以我说要求不高的情况再在编程上加上一些技巧。我用过200脉冲的编码器设计成机器运动在编码器的正负小于一圈的范围。机器开动前运行找正的程序归零。然后的动作都没问题了。

网友J:
楼主的问题:绝对型编码器的输出一般有格雷码、二进制和BCD码三种格式输出,不过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格雷码,因为格雷码不会发生跃变。在PLC有格雷码转换指令的情况下,直接把绝对型编码器的输出数据线接到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就麻烦一些了。

网友K:
请问楼上各位大侠:绝对型编码器和增量型编码器有何区别??

网友L:
增量型编码器是转过一定的角度,发出一定数量的脉冲。 绝对性编码器是指示编码器现在与原点之间的角度。 一般定位应用中,绝对型编码器位置准确,不过价格偏贵,整体式PLC能接收的速度也不快。增量型是靠计算脉冲的数量来定位,所以需要自定一个原点,需要进行归零运算(比如断电,正反转运动的机械)

网友M:
如果你用西门子的S7-300/400,使用专用模块SM338及可连接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L:
三菱FX2N有格雷码-二进制码转换指令,最大支持双字节32位,不需要专用模块,兄弟你可以试试看,有了心得与大伙共享一下。

网友N(2004-02-19):
is there anybody used OKuma position encoder(er-hc-7200d or er-fc-2048d) before? would you please send me any materials of them?

网友O(2004-07-29):
请问q系列的三菱PLC可以直接读入吗/ 我把bcd 转换成2进制的老出错 高手帮忙

网友P:
三菱有专用指令GBIN(FX2N支持),常用的绝对编码器分辨率是8位的,即输出有2的0次方----2的7次方,相当于把圆周256等分。楼上有人提到程序处理用增量代替绝对值也是可行的,但在编码器反转过零或在维修时拆过编码器原点走位就麻烦了。

网友Q:
绝对值编码器有如下几种输出:

1。并行输出,高低电平代表1与0,进PLC的I/O.一般12位以下用。用并行输出的一定要用格雷码的数学码格式(不会出错)。

2。串行输出,用的最多的是SSI,德国标准,进西门子300PLC,其他的看有没有SSI接口的。一般13位以上用。

3。总线输出,有PROFIBUS_DP,Canopen,RS485等,接PLC总线模块。

4。选4--20mA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可进所有PLC的电流 模拟量接口。

至于上面有朋友说的格雷码,BCD码,纯二进制码,那是输出的数学格式,而非电气格式。 我公司有绝对值编码器应用资料,包括与PLC和上位机的连接等,并有各种进口绝对值编码器选型资料(单圈与多圈等),需要的朋友请将邮寄地址发到我邮箱gemple@online.sh.cn,或电话021-36320992裘先生。

网友R(2005-08-30):
请教楼上诸位MTS传感器SSI输出25位格雷码呢?

网友S:
请教编码器编程问题: 1.我从没有用过编码器,用PLC如何编程? 2.编码器是产生频率脉冲信号,如何把它用于位置定位?其程序是怎样写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现请教各工控高手指点,好人有好报!

网友T:
我刚用了8位的,格雷码,低速,S7300,普通输入点,编程很简单,无论多少位都一样。

网友U(2006-06-16):
请问高手:我使用6ES7 SM338-4BC0-0AB0去连接雷恩编码器ASF5105CPG13C6时,使用SSI连接器,怎么连线啊?如果不用“Direction”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V(2010-03-13):
我用的TRD-NA2048PW编码器(绝对值的)与ormonPLC通讯,我请问该怎么清零呢

网友W(2018-10-25):
列程序LD M8000 MODBUS H104 H400 K1 D1

网友X(2018-12-17):
看了就要回复,保持良好习惯。

网友Y(2019-10-08):
引用 网友A:
哪种型号的PLC? 比如说用三菱的PLC,用它的高速计...

人家说的是绝对编码器读取,刚上电,PLC都没输入,怎么计数

网友Z:
PLC 用485 MODBUS RTU绝对值的。目前国内比较多,以后替换也方便。

网友AA(2019-11-10):
喜欢,喜欢   多谢分享好的资料

网友AB(2020-03-20):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