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设计GSM模块必需

楼主(2004-02-19):
FUNCTIONS AT COMMANDS DETAILS 厂家认证 AT+CGMI 获得厂家的标识 模式认证 AT+CGMM 查询支持频段 修订认证 AT+CGMR 查询软件版本 生产序号 AT+CGSN 查询IMEI NO. TE设置 AT+CSCS 选择支持网络 查询IMSI AT+CIMI 查询国际移动电话支持认证 卡的认证 AT+CCID 查询SIM卡的序列号 功能列表 AT+GCAP 查询可供使用的功能列表 重复操作 A/ 重复最后一次操作 关闭电源 AT+CPOF 暂停模块软件运行 设置状态 AT+CFUN 设置模块软件的状态 活动状态 AT+CPAS 查询模块当前活动状态 报告错误 AT+CMEE 报告模块设备错误 键盘控制 AT+CKPD 用字符模拟键盘操作 拨号命令 ATD 拨打电话号码 挂机命令 ATH 挂机 回应呼叫 ATA 当模块被呼叫时回应呼叫 详细错误 AT+CEER 查询错误的详细原因 DTMF信号 AT+VTD,+VTS +VTD设置长度,+VTS发送信号 重复呼叫 ATDL 重复拨叫最后一次号码 自动拨号 AT%Dn 设备自动拨叫号码 自动接应 ATS0 模块自动接听呼叫 呼入载体 AT+CICB 查询呼入的模式,DATA or FAX or SPEECH 增益控制 AT+VGR,+VGT +VGR调整听筒增益,+VGT调整话筒增益 静音控制 AT+CMUT 设置话筒静音 声道选择 AT+SPEAKER 选择不同声道(2对听筒和话筒) 回声取消 AT+ECHO 根据场所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单音修改 AT+SIDET 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初始声音参数 AT+VIP 恢复到厂家对声音参数的默认设置 信号质量 AT+CSQ 查询信号质量 网络选择 AT+COPS 设置选择网络方式(自动/手动) 网络注册 AT+CREG 当前网络注册情况 网络名称 AT+WOPN 查询当前使用网络提供者 网络列表 AT+CPOL 查询可供使用的网络 输入PIN AT+CPIN 输入PIN码 输入PIN2 AT+CPIN2 输入第二个PIN码 保存尝试 AT+CPINC 显示可能的各个PIN码 简单上锁 AT+CLCK 用户可以锁住状态 改变密码 AT+CPWD 改变各个PIN码 选择电话簿 AT+CPBS 选择不同的记忆体上存储的电话簿 读取电话簿 AT+CPBR 读取电话簿目录 查找电话簿 AT+CPBF 查找所需电话目录 写入电话簿 AT+CPBW 增加电话簿条目 电话号码查找 AT+CPBP 查找所需电话号码 动态查找 AT+CPBN 查找电话号码的一种方式 用户号码 AT+CNUM 选择不同的本机号码(因网络服务支持不同) 避免电话簿初始化 AT+WAIP 选择是否防止电话簿初始化 选择短消息服务 AT+CSMS 选择是否打开短消息服务以及广播服务 短消息存储 AT+CPMS 选择短消息优先存储区域 短消息格式 AT+CMGF 选择短消息支持格式(TEXT or PDU) 保存设置 AT+CSAS 保存+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恢复设置 AT+CRES 恢复+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显示TEXT参数 AT+CSDH 显示当前TEXT模式下结果代码 新消息提示 AT+CNMI 选择当有新的短消息来时系统提示方式 读短消息 AT+CMGR 读取短消息 列短消息 AT+CMGL 将存储的短消息列表 发送短消息 AT+CMGS 发送短消息 写短消息 AT+CMGW 写短消息并保存在存储器中 从内存中发短消息 AT+CMSS 发送在存储器中保存的短消息 设置TEXT参数 AT+CSMP 设置在TEXT模式下条件参数 删除短消息 AT+CMGD 删除保存的短消息 服务中心地址 AT+CSCA 提供短消息服务中心的号码 选择广播类型 AT+CSCB 选择系统广播短消息的类型 广播标识符 AT+WCBM 读取SIM卡中系统广播标识符 短消息位置修改 AT+WMSC 修改短消息位置 短消息覆盖 AT+WMGO 写一条短消息放在第一个空位 呼叫转移 AT+CCFC 设置呼叫转移 呼入载体 AT+CLCK 锁定呼入载体以及限制呼入或呼出 修改SS密码 AT+CPWD 修改提供服务密码 呼叫等待 AT+CCWA 控制呼叫等待服务 呼叫线路限定 AT+CLIR 控制呼叫线路认证 呼叫线路显示 AT+CLIP 显示当前呼叫线路认证 已连接线路认证 AT+COLP 显示当前已连接线路认证 计费显示 AT+CAOC 报告当前费用 累计呼叫 AT+CACM 累计呼叫费用 累计最大值 AT+CAMM 设置累计最大值 单位计费 AT+CPUC 设置单位费用以及通话计时 多方通话 AT+CHLD 保持或挂断某一通话线路(支持多方通话) 当前呼叫 AT+CLCC 列出当前呼叫 补充服务 AT+CSSN 设置呼叫增值服务 非正式补充服务 AT+CUSD 非正式的增值服务 保密用户 AT+CCUG 选择是否在保密状态 载体选择 AT+CBST 选择数据传输的类型 选择模式 AT+FCLASS 选择发送数据or 传真 服务报告控制 AT+CR 是否报告提供服务 结果代码 AT+CRC 报告不同的结果代码(传输方式、语音或数据) 设备速率报告 AT+ILRR 是否报告当前传输速率 协议参数 AT+CRLP 设置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其他参数 AT+DOPT 设置其他的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传输速度 AT+FTM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 接收速度 AT+FRM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 HDLC传输速度 AT+FTH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HDLC接收速度 AT+FRH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停止传输并等待 AT+FTS 停止传真的发送并等待 静音接收 AT+FRS 保持一段静音等待 固定终端速率 AT+IPR 设置数据终端设备速率 其他位符 AT+ICF 设置停止位、奇偶校验位 流量控制 AT+IFC 设置本地数据流量 设置DCD信号 AT&C 控制数据载体探测信号 设置DTR信号 AT&D 控制数据终端设备准备信号 设置DSR信号 AT&S 控制数据设备准备信号 返回在线模式 ATO 返回到数据在线模式 结果代码抑制 ATQ 是否模块回复结果代码 DCE回应格式 ATV 决定数据通信设备回应格式 默认设置 ATZ 恢复到默认设置 保存设置 AT&W 保存所有对模块的软件修改 自动测试 AT&T 自动测试软件 回应 ATE 是否可见输入字符 回复厂家设置 AT&F 软件恢复到厂家设置 显示设置 AT&V 显示当前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认证信息 ATI 显示多种模块认证信息 区域环境描述 AT+CCED 用户获取区域参数 自动接收电平显示 AT+CCED 扩展到显示接收信号强度 一般显示 AT+WIND 在ME和MSC之间数据计算模式 AT+ALEA 数据计算模式 AT+CRYPT 键盘管理 AT+EXPKEY PLMN上的信息 AT+CPLMN 模拟数字转换测量 AT+ADC 模块事件报告 AT+CMER 选择语言 AT+WLPR 选择可支持的语言 增加语言 AT+WLPW 增加可支持的语言 读GPIO值 AT+WIOR 写GPIO值 AT+WIOW 放弃命令 AT+WAC 用于放弃SMS、SS and PLMN 设置单音 AT+WTONE 设置音频信号(WMOi3) 设置DTMF音 AT+WDTMF 设置DTMF音(WMO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