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与触摸屏

楼主(2004-02-19):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一直在忙于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的编写,因为以前对触摸屏的了解甚微,所以不免有些疑问的东东,还望大虾聊聊。 1.原来的手动旋钮都被触摸屏代替,例如要pump 1 START就在触摸屏上点一下,原先是I2.1,现在要改为M2.1(是任意取值的吗?)。 2.由于在触摸屏上点动传给PLC的信号以及PLC传给触摸屏的信号越来越多,因此用了许多M信号点,想知道这些中间变量M在分配上有什么原则吗??这些M相互之间有什么影响吗??要有影响就麻烦了。(附:我用的是SIEMENS,315-2DP,4块16点输入,3块16点输出,I/O分配为,I0.I1;I4.I5;I8.I9;I12.I13;Q16.Q17;Q20.Q21;Q24.Q25) 3.现在最辣手的问题是要在触摸屏上可以改动PUMP的工作时间,不知道是怎么个弄法,在触摸屏上改动了时间,PLC怎么联系这种时间的改动呢?还可以用M吗?听说可以用DB.DBX来弄,但不知道怎么实现?? 谢谢! email:feijunping@sohu.com

网友A(2003-11-19):
M之间没什么关系 就是别和模拟量的有冲突 如M2.1 和MW2就有冲突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上已做了回答,如还有不明的问题可Emai:rexuelengye@sina.com来探讨.如要修改时间,可在HMI上定义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改变时,只需点该按钮,糸统会自动弹出一个小键盘,你只要根据你所定义分辩率输入相应数值即可,这些问题你其实多看一下手册就可解决了.

网友C:
如果PLC与触摸屏都是西门子的时间修改建议使用指针变量。

网友D:
m是内部继电器,没什么冲突

网友E(2004-02-19):
在屏上你可以定义为MW或DBx.DBWx, 只要在PLC应用程序里,用指令将数值变成BCD码然后再设置时基就行了.

网友F:
先在PLC程序中做相应的修改,然后在触摸屏中修改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