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300能实现模糊控制吗?

楼主(2004-02-19):
请教:西门子s7-300能实现模糊控制吗,如果能,实现难不难,很急,谢谢!

网友A(2003-09-28):
该问题本身就很模糊!!!

网友B:
是控制什么?要看你的实现方法怎样,如果用查表作就比较容易,但调试时间长。

网友C:
可以先做1个粗略的表,实际工作中通过查表法来实现控制。同时编制1套自动修正程序,每次PLC执行完成后,让PLC对数据表进行自动修正。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的问题是想利用模糊控制来实现过程控制的压力和流量的解耦,由于该系统模型很难精确建立,加之系统的压力和流量是强耦合的,所以用传统的解耦控制方法很难取得好的控制效果,控制压力和流量的执行机构都是电磁比例阀(与电流成正比),是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这些阀的。我想问一下有经验的高手:用s7-300编程语言实现模糊控制与用vc等高级语言实现模糊控制算法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能实现像高级语言所实现的模糊控制算法吗?谢谢!

网友D(2004-02-17):
我认为用s7-300编程语言实现模糊控制比用高级语言实现起来要麻烦,高级语言直观!

网友E:
西门子 版本是 STEP 7 V5.2 SP1 的     1张50元 (一张 STEP 7 V5.2 SP1 光盘 + 一张授权软盘 )   Email:sgfxj@vip.163.com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模糊控制算法是遗传算法,还是神经原网络算法。不论如何算法,建立出来数学模型,然后来套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