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变压器如何解决?

楼主(2004-02-19):
因为电压波动,最高可到430V,老烧断变压器初级,有什么高招请赐教。

网友A:
买一台稳压电源啊!

网友B:
是的,买一台稳压电源,装在变压器低压端,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如需咨询,请打电话13751008189雷

网友C:
基于此种情况需要对变压器进行特殊设计,将变压器初级电压提高,次级能达到需用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