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Modbus_RTU_CRC?

楼主(2004-02-19):
· 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 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 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 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 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为何我按以上步骤在西门子的S7-200PLC的编出来的程式不对呀?

网友A(2003-11-14):
跟什么设备连啊, 可能得把结果的高低位字节调 一下

网友B:
去下载西门子网站上的例子上现成的crc16的子程序,专门在200的plc上运行!很好用!

网友C(2003-12-16):
楼上的兄弟: 好啊!!! 我怎么没找到呢?能否发一个给我非常感谢!!! 急急急!! 本人刚接触,可能理解有误,算的CRC码不对通讯不上,急死了呀!! 01 03 00 32 00 03及01 03 00 5C 00 0A 的CRC码各是多少? 麻烦了非常感谢

网友D:
第一组数如果都是十进制数的话,CRC的结果是0104(十六进制) 第二组数的CRC结果是:DF05(十六进制) 发送的时候先发低字节,再发高字节

网友C:
to:yelei 非常感谢! 能给个电话吗?我想请教..... 我说的都是十六进制数据 书上例子:BYTE(H#01) BYTE (H#03) WORD(H#0032) WORD(H#0003) 共六个字节的CRC码是(H#A404) 而..... BYTE(H#01) BYTE (H#03) WORD(H#005C) WORD(H#000A) 共六个字节的CRC码是????? DFO5好像不对啊!!! 非常感谢好急啊?

网友C:
to:yelei 哦,是对的 非常感谢 现在在对传过来的数据进行处理(转化为小数) 好像数据调变的很厉害.......啊 明天就要去现场了 以后讨教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E:
我的软件里有CRC校验,你可以对照一下。 下载地址:http://www.onlinedown.net/soft/23798.htm

网友D:
TO 急啊: 不客气,祝你在现场一切顺利,我的QQ号17723698,以后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F:
你赶快抄ZANE发的那个帖子,那就是CRC生成的一段程序,只要填填参数 就行了,还问?

网友G:
我有自己做的modbus crc 通讯,在现场用得很好。

网友H(2004-02-19):
TO 求知者:你好,我正在处理如何通过1746-BAS模块编程实现MODBUS通讯(RS485总线)的问题,通过下载你的软件计算CRC校验码非常方便,在此表示感谢,希望多向你请教。

网友I(2004-04-06):
unsigned short CRC(unsigned char frame[],int n){ int i,j; unsigned short crc,flag; crc=0xffff; for(i=0; i<n; i++){ crc^= frame[i]; for(j=0; j<8; j++){ flag=crc&0x0001; crc>>=1; if(flag){ crc &= 0x7fff; crc ^= 0xa001; } } } return(crc); } //01 03 00 32 00 03 CRC的结果是0104(十六进制) int main(){ unsigned short i,n; n=6; unsigned char power[n]; power[6]=01; power[5]=13; power[4]=00; power[3]=32; power[2]=00; power[1]=03; i = CRC(power,n); printf("%x\n",i); } 这是我的crc程序 谁能高速我应该怎么样使用这个程序, 应该怎么样计算啊 ? 我运行的结果是c98 如果把power[1]~power[6]反过来的话 结果确是af3a 谢谢

网友I:
01 03 00 32 00 03及01 03 00 5C 00 0A 的CRC码各是多少? 一组数据是计算4位还是6位啊 01 03 应该是设备号和功能号吧,也要计算在内吗 不是只要计算数据00 32 00 03吗?

网友J:
楼上: 留下你的E-MAIL,给你个关于CRC软件。

网友I:
ghnie@sina.com 我是用c做的 谢谢

网友K(2004-06-01):
modbus crc 校验码的计算 下面的代码是计算CRC校验码的最快的算法,该算法也演示了CRC计算的原理,您可以用C++编译成DLL文件,然后在VB、DELPHI、VC++等语言环境下调用。 unsigned char *puchMsg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CRC16(puchMsg,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puchMsg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unsigned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static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static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网友K: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现代工业中,利用微机进行数据通讯的工业控制应用得也越来越广泛。由于传输距离、现场状况等诸多可能出现的因素影响,计算机与受控设备之间的通讯数据常会发生无法预测的错误。为了防止错误所带来的影响,一般在通讯时采取数据校验的办法,而循环冗余码校验是最常用的校验方法之一。在实际使用的各种现场总线协议中,数据帧的校验一般都采用这种检验方式。 一、 循环冗余码校验原理   循环冗余码校验英文名称为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简称CRC。它是利用除法及余数的原理来作错误侦测(Error Detecting)的。他将要发送的数据比特序列当作一个多项式f(x)的系数,发送时用双方预先约定的生成多项式G(x)去除,求得一个余数多项式,将余数多项式加到数据多项式之后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同样用G(x)去除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计算,然后把计算结果和实际接收到的余数多项式数据进行比较,相同的话表示传输正确。CRC校验检错能力强,容易实现,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检错码编码方式之一。 在国际标准中,根据生成多项式G(x)的不同,CRC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标准:   ①CRC-12码: G(x)=X12+X11+X3+X2+X+1   ②CRC-16码: G(x)=X16+X15+X2+1   ③CRC-CCITT码: G(x)=X16+X12+X5+1   ④CRC-32码: G(x)=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X+1   CRC-12码通常用来传送6-bit字符串。CRC-16及CRC-CCITT码则用是来传送8-bit字符,其中CRC-16为美国采用,而CRC-CCITT为欧洲国家所采用。CRC-32码大都被采用在一种称为Point-to-Point的同步传输中。下面以最常用的CRC-16为例来说明其生成过程。   CRC-16码由两个字节构成,在开始时CRC寄存器的每一位都预置为1,然后把CRC寄存器与8-bit的数据进行异或,之后对CRC寄存器从高到低进行移位,在最高位(MSB)的位置补零,而最低位(LSB,移位后已经被移出CRC寄存器)如果为1,则把寄存器与预定义的多项式码进行异或,否则如果LSB为零,则无需进行异或。重复上述的由高至低的移位8次,第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用此时CRC寄存器的值与下一个8-bit数据异或并进行如前一个数据似的8次移位。所有的字符处理完成后CRC寄存器内的值即为最终的CRC值。   下面为CRC的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网友L(2004-07-19):
TO 蔡大海: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unsigned short 16位的啊?

网友M:
unsigned short CRC16(puchMsg, usDataLen) 函数返回就是16位,没错

网友M:
uchCRCHi << 8 | uchCRCLo uchCRCHi左移8位后与uchCRCLo或1下就成16位了。在C++中,函数有返回值时,系统将自动地将返回表达式类型转换为函数类型后,赋值给调用函数。

网友L:
知道了,我已经做好了,谢谢

网友N(2005-11-30):
1746-BAS通讯板没有M0和M1文件,如何编程序,怎样将PRT2端口的通讯数据读到PLC中,请教各位老师,多谢!!!!!!!!!

网友O:
感觉有点复杂,学习中

网友P:
细说负载均衡技术

 网络的各个核心部分随着业务量的提高,访问量和数据流量的快速增长,其处理能力和计算强度也相应增大

,使得单一设备根本无法承担。在这种情况下,负载均衡技术出现了。

  当前,无论在企业网、园区网.vpn网关

还是在广域网如Internet上,业务量的发展都超出了过去最乐观的估计。上网热潮风起云涌,

新的应用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当时最优配置建设的网络,也很快会感到吃不消。尤其是各个网络的核心部分。

  在此情况下,如果扔掉现有设备去做大量的硬件升级,将造成现有资源的浪费,而且如果再面临下一次业

务量的提升,又将导致再一次硬件升级的高额成本投入,甚至性能再卓越的设备也不能满足当前业务量的需求

。于是,负载均衡制应运而

生。

  什么是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Load Balance)建立在现有网络结构之上,它提供了一种廉价、有效、透明的

电缆桥架方法,来扩展网络设备和

服务器的带宽(即:宽带叠加

)、增加吞吐量、加强网络数据桥架母线

槽处理能力、提高网络的灵活性和可用性。

  负载均衡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大量的并发访问或数据流量分担到多台节点设备上分别处理,减少用户等待响应的时间;其次,单个重

负载的运算分担到多台节点设备上做并行处理,每个节点设备处理结束后,将结果汇总,返回给用户,系统处

理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网友Q:
-------------------
//初始化程序

//先算好CRC表,这样计算速度快
Network 5 // //初始化CRC  ---1
LD     SM0.0
MOVD   MD24, AC3                   // 装入表指针
MOVD   +0, AC2                     // 装入索引 index.
FOR    MW28, +1, +256              // 外循环开始
MOVW   AC2, AC0                    // 值 = index.
FOR    MW30, +1, +8                // 内循环开始(由于每字节8位,所以循环8次).
SRW    AC0, 1                      // 移出LS位

-----------------------
这是一个子函数:GetCRC
参数:inDataNum - 信息长度
      inDataAddr -信息地址

Network 1
// 保存AC寄存器的值
LD     SM0.0
MOVD   AC0, LD7
MOVD   AC1, LD11
MOVD   AC2, LD15
MOVD   AC3, LD19

Network 2
LD     SM0.0
MOVD   16#FF, AC0                  //CRC H
MOVD   16#FF, AC1                  //CRC L
MOVD   LD1, AC2                    //数据地址
BTI    LB0, MW30
//WDR                                // 复位看门狗
//------------
FOR    MW28, +1, MW30
XORB   *AC2, AC0
INCD   AC2
+I     AC0, AC0                    //AC0*2
MOVD   MD24, AC3                   //CRC表的地址
+D     AC0, AC3
INCD   AC3
XORB   *AC3, AC1
MOVD   AC1, AC0
DECD   AC3
MOVB   *AC3, AC1

Network 3
NEXT

Network 4
LD     SM0.0
BTI    AC0, LW5
SLW    LW5, 8
ORW    AC1, LW5

Network 5 // 返回
// 恢复AC寄存器的值
LD     SM0.0
MOVD   LD7, AC0
MOVD   LD11, AC1
MOVD   LD15, AC2
MOVD   LD19, AC3

网友Q:
这是我在PLC中开发 Modbus Client时用代码,绝对没有问题。

(西门子仅提供 Modbus Slave,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开发Client)

网友Q:
上面的没有考全,补充一下

//初始化CRC  ---1
Network 5 //
LD     SM0.0
MOVD   MD24, AC3                   // 装入表指针
MOVD   +0, AC2                     // 装入索引 index.
FOR    MW28, +1, +256              // 外循环开始
MOVW   AC2, AC0                    // 值 = index.
FOR    MW30, +1, +8                // 内循环开始(由于每字节8位,所以循环8次).
SRW    AC0, 1                      // 移出LS位

Network 6
//初始化CRC ---2
LD     SM1.1                       // 如果移出位是1
XORW   16#A001, AC0                // 则执行异或

Network 7
//初始化CRC ---3
NEXT

Network 8
//初始化CRC ---4
LD     SM0.0
INCW   AC2                         // 索引 (index) +1,
MOVW   AC0, *AC3                   // 储存表字
+I     +2, AC3                     // 表指针加2
WDR                               // 复位看门狗

Network 9
//初始化CRC ---5
NEXT

网友R(2007-05-19):
看了挺有启发,好啊

网友P(2007-08-14):
请教各位楼主,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想请教一下以下十六进制代码的CRC16的校验码是多少?
   01 03 19 00 00 22,02 03 19 00 00 22,
   01 03 1A 90 00 1F,02 03 1A 90 00 1F,
   01 03 1A 2C 00 2A,02 03 1A 2C 00 2A,
   谢谢!急用请发邮件至:wangaijun1972@sohu.com

网友S(2009-11-03):
01 03 19 00 00 22,CRC=8FC2

02 03 19 00 00 22,CRC= 8CC2
01 03 1A 90 00 1F,CRC=3703

02 03 1A 90 00 1F,CRC= 403
01 03 1A 2C 00 2A,CRC=C402

02 03 1A 2C 00 2A, CRC=F702

网友T(2011-08-25):
谁给个CRC16计算器,谢谢咯 急用cslfg@163.com

网友U(2013-12-12):
厉害,10年前都会搞了,俺现在才摸索。

网友V:
看看就会有收获 不过一般用不到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