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输出

楼主(2004-02-19):
打算使用编码器测量转速,其输出有三相,如何利用三相脉冲测量达到最精确测量?有电压输出的吗?

网友A:
需要电压输出可以选择测速发电机,价格还便宜

网友B:
三相是指A 、B 、Z相,A、B是测量转速的,Z是用来测量零点位置控制的,你要单纯测量转速,Z相对你没有用的,只要A相或B相中任意一相就可以了。单纯测速为什么不使用齿轮测速呢?用这种编码器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C(2004-09-15):
其实用接近或光电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