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号调理,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4-02-19):
(无正文)

网友A(2003-11-25):
信号调理简单的说就是将待测信号通过放大、滤波等操作转换成采集设备能够识别的标准信号。

网友B:
您好,讯号调理简单的说, 是指利用内部的电路(如滤波器、转换器、放大器等…)来改变输入的讯号类型并输出之。 而本公司目前在讯号处理上的产品有以下几款,请您参考看看: 1. SG-3071(直流电压输出入模组) 可利用±0~10V的电压输入,来做±5V、±10V、0~10V电压输出及0~20mA、4~20mA的电流输出 2. SG-3081(电流输出入模组) 可利用0~20mA、4~20mA的电流输入来做0~10V电压输出及0~20mA、4~20mA的电流输出 详细规格及介绍也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网页,3000糸列部份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3000/3000_index.htm 对我们公司的3000糸列有任何相关问题也可Mail至Miller@icpdas.com 谢谢~

网友C:
因为工业信号有些是高压,过流,浪涌等,不能被系统正确识别,必须调整理清之。

网友D(2004-02-19):
凌华pci-9812多少钱

网友E(2004-03-23):
pci9113a,应该本来在板卡上就是带这些调理的吧?是不是说,无须再做单独的信号条理了呢? 谢谢yoyo1101

网友A:
一般的采集卡上都带有可编程的增益,但具体要不要作信号调理,要视待采信号的特点而定,若信号很小,则要经过放大将信号调理到采集卡能够识别的范围,若信号干扰较大,就要考虑采集之前作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