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至共频电源的切换

楼主(2004-02-19):
变频切换至共频时如何寻找同相点进行变频至共频电源的切换

网友A:
可以用专用的软切换控制器。

网友B:
设置一个频率检测,到工频时切换就OK!你可以看一下常见的恒压供水系统的切换原理,如有不明,可交流,谢谢!

楼主:
应该不是频率检测而是相位比较,工程如何实现,并且即经济又可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说的软切换控制器就是工程中已经成功应用的定型产品,经济可靠,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资料看看。我在供水工程中用过,很好用的。 my email: ZECHU@EYOU.COM

网友A:
谢谢LHX 请将资料回至huap@163.com

网友A:
今天又发了一遍资料,请查收。有什么问题可以进一步联系。 电话:022-2656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