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翻成了中文,但继电器方面的术语实在不懂,帮帮我吧,我急用啊

楼主(2004-02-19):
扇型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闭合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闭合" 或"正常断开". 温限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断开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断开" 或"正常闭合".这是我所照字面翻译的结果,但为什么2个意思相反的词,一个叫扇形控制,另一个叫温限控制呢?而且在网上也查不道类似的说法,谁能告诉我国内到底有什么说法吗?是不是有什么术语啊?不照字面来翻也可以. DISK CUP我翻成"一个杯形装置内含一个碟形控制器,控制器上方附有一碟形元件".请大家提提意见,这到底是什么啊? 还有我Castellation我翻成城形固定装置——附着于温度控制器外壳的柱形物以形成一副安装托架。这个东西的术语应该是什么啊?

网友A:
能不能将原文给我看一看,我的邮箱:nt_lsx@126.com

楼主:
原文是Fan-Type Control – A thermal control designed such that the contacts close on temperature rise. Also referred to as “close on rise,” or “normally open.”      Limit-Type Control – A thermal control designed such that the contacts open on temperature rise. Also referred to as “open on rise,” or “normally closed.”      Disc Cup – A cup that holds a disc in place on a disc-type control.      Bumper – An actuating pin that transmits motion from the sensing mechanism to an actuating arm.      Castellation – Posts affixed to a thermostat switchcase that serve to align a mounting bracket. 你能帮到我吗?谢谢啊

网友B:
我對繼電器比較了解,來找我好了。021-64793899 徐先生

网友C(2004-05-18):
继电器触点的英文缩写 NO:常开触点(Normally Open) NC:常闭触点(Normally Close) “close on rise,” or “normally open.” 指的是常开触点(“normally oprn")由于温度升高而闭合(close on 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