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请教:关于测控系统温度和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4-02-19):
我现在要做一个温度测控系统,需要温度和位移传感器,精度要求是0.2摄氏度和0.03mm,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选,那位给我推荐一下,不甚感激。如果那位前辈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特别是在系统的设计,比如用什么样的工控机,数据采集卡等其他,谢谢!

网友A:
你能先告诉我你的温度测控系统应用于哪一方面吗?

网友B:
Honeywell Fastar无接触线性位移传感器 特征 35微秒反应时间 4~20ma输出 动态温度补偿 0.15%线性度 +10~36VDC输入 体长超过行程1.3英寸 EMI防护 绝对连续测量 量程范围19~610mm 分辨率0.001% FS 优点 监控高速运动 长电缆运行 稳定工作在宽温度范围 精确测量 适合多种应用 无须屏蔽 上电时保证精确位置 对撞击和振动防护更好 更详细资料请联系:0755-83231421王先生 Email:openway@tom.com

网友C:
可以聯繫我,可能會幫到你的忙。徐先生 .021-64793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