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关闭工作台而不关闭iFIX?

楼主(2004-02-19):
如何只关闭工作台而不关闭iFIX?

网友A:
在脚本里用"quit"命令

网友B:
我试过了却没有成功,能否说的详细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C(2008-05-23):
SCU里有设置的,选择Start Fix at system boot

网友D:
可以参考电子书中搜索“quit”方法!

网友E(2008-06-23):
使用Application.Quit 3就可以啦。

网友F:
我原来还以为不可以的呢,现在知道都可以啊

网友G:
参照ifix自带的例子程序做的。

定义一个退出按钮,添加脚本

Private Sub EXIT0_Click()
Dim sUserID As String
Dim sUserName As String
Dim sGroupName As String

On Error Resume Next
System.FixGetUserInfo sUserID, sUserName, sGroupName
If sUserName = "GUEST"  Then
Dim lResult As Long
Dim iResult
Dim hw&, cnt&
hw& = FindWindow(vbNullString, "iFix Startup")
If hw& = 0 Then hw& = FindWindow(vbNullString, "iFix Startup - 演示方式")
If hw& <> 0 Then cnt& = SendMessage(hw&, &H10, 0, 0&)
' Form3.Show
Else
MsgBox "对不起,您没有身份,无权访问!", vbOKOnly + vbCritical, "错误信息"
End If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