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滤波,折线表

楼主(2004-02-19):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滤波,折线表,还有在JX-300系统组态里有自定义变量,1字节变量,2字节变量,4字节变量,8字节变量。都是什么意思,又什么作用???

网友A:
去查组态王在线帮助,有1字节变量,2字节变量,4字节变量,8字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