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抖动?

楼主(2004-02-19):
作出的机器 操作工说连着电机的一个轴一直在震动 我给 他们的解释是电机由于不断的在加减速(在400转/分的基础上加减速-10/分到10转/分)加减速的速度很快(因为系统要求响应快) 虽然他信了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塌实 怎么判定它的震动是否超过了一定程度是认为有问题啊?

网友A:
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PLC没调节好,特性曲线不好造成的。

网友B:
刚性调好了吗

网友C:
应该是PID未调节好.什么型号的糸统.

网友B:
你的控制方式?。试试调脉宽

网友D:
驱动与电机是否不匹配?大驱动代小电机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