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器和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4-02-19):
请问各位:液位控制器和液位变送器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变送器是用来测量的,包括传感部分信号转换部分等

楼主:
可是控制器也可以测量呀!

网友B:
控制器可以测量是因为包含了变送器,变送器却不可以控制。

网友C:
变送器是只把信号传输出来 控制器带控制信号啊;可以不在接继电器这类的控制 我记得好象给我留个言哈 女孩也做这个行业啊 不容易哦

网友D(2009-01-14):
我司代理韩国工控工业自控元器件、仪器仪表、开关按钮 低压电器 工厂自动化工程 电力电工数显表 电压 电流 功率 频率数显表 转速表 线速度表 温控表,计数器 计米器 时间继电器 旋转编码器 液位控制器 中间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功率调节器,多层信号灯 警示灯 层灯 塔灯 防爆声光报警器,多音报警器 旋转报警灯 蜂鸣器 保险丝座 接线端子,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光纤开关 按钮开关 指示灯 急停开关 选择开关 微动开关 行程开关 脚踏开关 天车开关 凸轮开关 十字组合开关 开关盒等 接触器 空气开关 有纸记录仪 无纸记录仪 红外线测温仪 PH测量控制仪 计量泵 变频器 可编程序控制器 人机界面。欢迎联系!

网友E:
专业物位仪表制造企业,技术支持QQ:77395457

网友F(2009-06-06):
液位变送器是将液位的变化转换为标准的电流信号送至控制室显示,而液位控制器估计是液位开关一类的东西,当液位达到设定值时,接点断开或闭合,从而达到控制液位的目的。

网友G:
控制器比变送器加了一个if...then的语句。。。。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