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A1A62RD3N热电阻模块问题

楼主(2004-02-19):
请教各位前辈: 小弟第1次使用三菱热电阻模块A162RD3, 不知为什么读到的数据全是0. 而我使用模拟量模块则可以. 不知哪里呢能找到关于热电阻的软件设定手册? 硬件手册找到了? emaiL; ykong888@21cn.com

网友A(2004-07-14):
可以找我,yongxinxu888@sohu.com

网友B:
到上海菱电里去找找看!有温度数字变换模块A1S62RD3/4用户参考手册借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