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的电机测速装置有哪些?

楼主(2004-02-19):
那位高手,能给我指点迷津? 最好顺便把原理说一下,并比较一下有缺点。兄弟在此给各位高手请安了。

网友A:
以前好像用测速电机的多些 现在都用光电编码器,高速脉冲输入控制器 有专用指令运算后得出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