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重量传感器对动态的物料进行流量的测量

楼主(2004-02-19):
各位大侠,我用重量传感器对动态的物料进行流量的测量,但我确定不了采样的时间脉冲,所以确定不了整条生产线的流量(安装方法是这样的:在一条输送带的出口处装一个斗,斗上装上重量传感器,在输送带上的物料落在斗上进行称重,然后再落在另一条输送带上)

网友A(2001-11-19):
为什么确定不了采样的时间脉冲?

楼主:
那您觉得间隔多少时间采样一次呢,还是有另外的好办法,可以测量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值!

网友A:
朋友你好: 请问是等斗满后称重,翻斗,还是重量达到既定值时翻斗?翻斗时物料停止输送吗?或者是在物料输送间隔期间称重翻斗? 称重时斗受振动影响吗?振动频率在什么范围? 要求称重精确度多高? 请说明上述问题,采样时间间隔可以帮你确定。如有困难可以到现场去讨论(如在北京的话)

网友B(2002-02-28):
你可以用核检测设备对传送带进行检测,可以得到很精确的物料流量。

网友C:
既然有重量传感器,测量动态物流的方法只有一种:连续称重;积分计量。

楼主:
请问什么叫积分计量,有公式吗?望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D:
既然是积分计量我想你必须知道测重曲线既是重量的时间函数————————我觉得准确的连续测量也只有behand兄的方法,如果找出重量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D:
重量曲线就是称重传感器测量出来的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果知道它取它对时间的微分就是流量而且是即时流量。但我想找出这个曲线并不容易,除非生产过程是非常规律的。这样你可以求平均流量,设定一个时间断求出在这个时间断的积分再去除时间就是平均流量如果时间取的足够短也可以认为时即时流量。不知道你求流量是用于控制还是计量?如果用于计量可能问题更好解决。

网友A(2002-04-04):
请教高手: 现在除了罗斯蒙特能提供天然气的测量及计算外,还有哪家公司有技术? 即:通过孔板阀的压差、流量等变送器的数据来计算出天然气的其他一些参数。

网友E:
如果物料在斗上是流动的,测量精度怎么都不会很高,我想如果是连续流动的话,不妨把传感器信号放大后经V/F转换成脉冲,对脉冲进行记数,你所得到的脉冲数能和流过的物料重量相对应,免去了采样时间的确定。你不妨试试。

网友F:
求够流量计要求所测对象介质:甲醇;流速:0~15m3/h;密度:0.82g/cm3;压力:0.6mpa ;口经:60mm;碳钢 有流量计能测吗?有的话请麻烦电话告知:0571-87703095 孙晓杰

网友G(2002-05-29):
取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为采样周期,比如200ms,然后进行累加,很显然采样周期愈短,测试精度越高,编程也简单。。。。。。。。

网友H:
孙晓杰: 我公司的电容流量传感器可以测 联系电话:13061108802

网友A(2002-09-27):
各位高手: 请问对于流体(水)的动态测量有无较好的测量方法或流量计,测量参数:频率500Hz,稳态流量15kg/s。

网友A:
何不换种方法测量。取一段输送线(长短均可),在输送线下安装一称重台。然后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称重每一个完整的采样数据再除以时间即可。

网友I:
各位高手: 我是刚出来的学生,刚接触仪器仪表,请问一下二线制仪表与三线制仪表主要区别在哪里?能详细解说,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J(2002-11-06):
对流动的固体颗粒物料连续计量,请用冲板流量计!

网友J:
重量传感器装在料斗上,最好间歇批料称量,一斗斗来. 重量传感器装在皮带机上,那有现成的皮带连续称重系统.

网友K:
请问要测量煤气流量:压力158Kpa 管径300 流量每分钟头25立方 那里有这种流量计

网友L:
用威力巴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威力巴是什么能否祥细说明一下。

网友L:
一种取压装置,形似阿牛巴,但是一种新型的低阻抗的不易堵塞的取压装置,他的截面是子弹头型,精度很高。

网友M(2002-12-06):
用皮带秤试试如何

网友N:
狂风,你的压差是多大。 其实可以用150大的智能流量计。 也可用孔板三。 hhflyj@163.com

网友N:
wj5501 有了孔板阀的压差、流量等变送器的数据,通过差压变送器再通过二次仪表根据SY/T 6143-1996就能计算出来三

网友A:
各位高手: 请问如何解决以下问题: 用模拟量(4-20 mA电流)去控制电机频率?

网友A:
我公司有一产口能将电流变成脉冲信号去控制电机。 如有必要,请提供详细要求。我为你解答

网友O:
MY: 在斗的下方安装一台电子皮带秤即可称量整个过程的流量。

网友P(2003-01-22):
采用变频器,把4-20mA信号作为反馈,控制电机频率

网友A:
同意独行僧的方法,补充一点,如果变频器只接收电压信号,可以用一只电阻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再在变频器中修改补偿和增益参数使4-20MA对应变频器的0-100%输出。

网友Q(2003-03-09):
请问,测量粘度很高的介质,如芳烃油,应选什么样的流量计?请与我联系0719__8611867, 13872844520

网友R:
谁能为我提供ANNUBAR(阿牛巴)及压力变送器的资料? 联系电话:0752-5568404 耳关

网友R:
独龙,ZSJ: 二位好!能否提供给我ANNUBAR和类似罗斯蒙特1151压力变送器的资料或联系的厂家?我想对它做更深入的了解以便采购.谢谢! 联系电话:0752-5568404 耳关

网友S:
whwp,我想要您所提供的流量计的详细资料。请速与我联系: lymlzf@163.com

网友T:
各位朋友 我需要AD363数据采集器的参数(引脚、价格等参数)

网友U:
对于注塞泵的流量除了采用超声波流量计或其他计量仪表以外的测试方法,是否还有更好的粗测流量方法?

网友V(2003-04-18):
我司需要一批安装于柴油汽车油泵上的流量计,有该产品的厂家可将资料E-Mail:szm@yh666.com

网友W:
我公司是专业的生产厂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可与我们联系。

网友X:
Please visit www.kem-kueppers.com.cn Thank you! T

网友Y:
各位朋友好! 我有两个问题,请帮忙解决, 1、稳测测试,需温度探头,温度表、温度控制器组合,测油温、温度120度, 2、船用流量计,要船检

网友Z(2003-05-22):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是学机械的,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皮带的张紧装置怎么画,我没有什么概念。希望有朋友能够知道一下,或者有什么图纸可以提供给我,我将十分感谢,我的邮箱是:clover2000@sohu.com

网友AA:
对流动的固体颗粒物料连续计量,请用冲板流量计,有谁知道流量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AB:
除非每一个斗装满再称,不然无法测准。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称斗,用电子皮带称测量就可以解决。哈哈哈!!!!!

网友A:
WHWP WHWP WHWP WHWP WHWP 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请与gdz1111@163.com

网友A:
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电厂负责仪表工作,水平有限。如同行有大虾不吝指教,在下感激不尽。e : li_m_l@163.net

网友AC:
我需测量以下两条管道(直径300mm,直径150mm)中的蒸汽流量,用何种方案最佳?请高手赐教。并请能提供进口仪表者联系我(最好是美国公司生产)。e-mail:dayeli@163.com

网友AD:
关于煤气计量及其应用。

网友AE:
1)蒸汽测量,可选择均速管流量计,压损小,省能耗,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进口产品Rosemount阿牛巴,Preso阿里巴以及Verabar威力巴。 2)煤气测量,如果组分稳定也可选用均速管流量计,如组分变化较大可选用超声波涡街流量计,进口的有J-tek. 如需进一步的资料可联系xmh_1973@sohu.com

网友X(2003-06-23):
德国凯姆流量测量公司KEM-kueppers GmbH 流量计专业生产厂家. www.kem-kueppers.com.cn 请点击一下!

网友AF:
各位老大级的朋友,那位知道蒸汽质量流量的温度压力补偿公式吗?

网友A(2003-07-27):
你要的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

网友AG:
各位高手:紧急求助!!! 温度对涡街流量计有没有影响?

网友AH:
温度对涡街流量计有没有影响? 1\如果超过传感器的极限温度肯定是有影响传感器将永久性损坏 2\如果温度变化使流体性质发生变化(比如说温度升高后液态变为气态),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 3\温度变化范围不大而又不出现前两种情况对流量计及测量结果影响不大 4\详细资料很多网站有介绍说明书在很多厂家网站都可以下载 5\我对流量计还算在行约个时间咱单独聊聊时间发到我邮箱里邮箱:hxj1234@sina.com

网友AI:
那位大侠或高手能提供小型液体或气体流量传感器信息或资料 xsl163@163.com

网友A:
我可以提供,但是你要告诉我具体要求。比如说介质名称、压力、流量、密度、等等参数。然后我会告诉你怎样选择。

网友AJ:
我有热式气体流量传感器 有需求 发邮件

网友AK(2003-09-18):
请高手给指点,如何测量煤粉+气体的流量,谢谢!

网友A(2003-11-17):
各位大虾对液压系统节能熟悉吗?有个项目我想搞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L(2003-12-30):
各位: 我现在用涡街流量计测量过热蒸汽的流量(变送器单位为m3/h),在DCS(TDC3000)内部采用温压补偿计算,补偿后的流量单位为Kg/h,请问哪位知道应该采用何种补偿公式?不胜感激。

网友AM:
德国KEM-kueppers GmbH公司介绍: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AN(2004-02-19):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是学机械的,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皮带的张紧装置怎么画,我没有什么概念。希望有朋友能够知道一下,或者有什么图纸可以提供给我,我将十分感谢,我的邮箱是:clover2000@sohu.com -------------------------------------- 读几年级了?<3 到书店去查一下 >3考虑转系学点别的吧

网友AO:
有关超声涡街流量计具有耐振动性能那位仁兄能解释一下?我个人理解涡街测量主要靠测量振动的频率来反映流量,如果管道振动的话,信号应该失真.

网友AP(2004-07-31):
请教高手: 请问阿牛巴流量计前后直管段要求是多少?托巴管前后直管段要求又是多少?若测量干熄焦循环气体流量选择哪种比较好?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Q(2004-08-30):
MY: 用我公司的冲板流量计就可以了联系电话 13905201450 专门针对你这种计量的

网友AQ:
冲板流量计可以方便地安装在多种输送机的落料点下,包括螺旋给料机、皮带输送机、刮板输送机、风力输送系统或星行给料机上,所监测的典型物料包括:化肥、水泥、焦碳、矿石、沙子、木屑、塑料颗粒、谷物、马铃薯片、大米以及糖果等物料。 DE10冲板流量计可检测流星从0.75—800t/h的散状物料,采用特殊设计的支撑系统及波形弹簧,保证检测板只能限制在水平方向运动。这个位移能被高分辨率的传感器检测,然后再经过LVDT转换成电压信号,这个电压再经过HM1361转换成一个免受噪声影响的脉冲频率调制数字信号。这个脉冲频率数字调制信号经过积算器的处理后获得并显示瞬时流量和累计量。

网友AR(2004-11-07):
各位高手: 请问在热水温度及压力补偿要求下的热量计算有无国家规范啊,标准号和名称是什么,计算公式是什么啊,请指教啊,谢谢啊。

网友AS:
to MY 最简单办法用皮带称进行,我公司专业生产衡器.可以联系! 13835984678

网友AT(2010-06-12):
http://sz10.sensorexpert.com.cn
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AU(2010-09-24):
可以购买我公司生产的失重称,我们就是动态测量物料的重量。很适合你们公司使用,需要可以发邮件我,
zyw31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