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谐波抑制有难,请教。

楼主(2004-02-19):
有哪位仁兄研究变频器的谐波抑制理论,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谐波?还有,在恒转矩控制下低速输出时如何能在不要降低调制深度下降低输出电压。如有可赐教处,愿与君共商大计。

网友A(2004-03-27):
单调谐滤波,针对特性谐波滤除。建议到www.xrdl.yp168.com看看.

网友B:
问题比较复杂,谐波抑制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1)选用对谐波抑制优化的PWM调制方式的变频器; 2)增加输入电抗、直流电抗、输出电抗或滤波器; 3)输出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予以良好接地; 4)变频器安装柜接地良好;柜内输出线尽可能短。。 以上实际应用经验,供参考。。 后面一个问题叙述的不清楚。。请补充后再讨论。。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好,支持!

网友D:
采用电抗性电容器补偿系统。如果没有3次谐波,只需7%的电抗性滤波系统,如果有3次谐波,就要用5.5%和12.5%的组合滤波器了。治理效果很明显,还能补偿功率因数。如有兴趣,请打010-82896639,我公司是专门从事低压电容补偿和滤波产品的销售的,代理的是德国的高质量产品。

网友E:
我们曾对几家高压变频产品的谐波做过测试,感觉谐波对电网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