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求助220v经常在故障后变成380v

楼主(2004-02-20):
夏季用电高峰时,市电(220v)经常在故障后变成380v,我家的电器经常被烧毁,请教各位大哥: 是否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2003-09-30):
这是典型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性线断开的故障。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办法对大家都好另一个办法对自己好。 一、仔细检查中性线是否有锈蚀而变细的地方、或者是要断裂的地方,把它修补好。这好像不太适合于用户。因为用户不可能从自已家一直查到变压器中性点去。那只有用下面的办法了。 二、在正常运行时,找出自家的零线。把它接入大地。实在找不到大地就接水管吧。这样的好处是这根零线电位被钳在地电位上,进家的电压无论如何都不会变成380V。但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漏电保护开关跳闸。但好多地方的住宅楼都没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即使装得有的可能也失效了。试试吧。

网友B(2004-01-12):
请问你知道工厂节电方案怎么做呀,请回复zz416@sina.com.cn

网友C:
N线断开不会达到380v,一般小于380v,但是同样会烧毁220v家电。另外,N线不允许装fuse的,你可以检查一下,将其短接。其余参考qcw

网友D:
推广使用变频器!

网友E(2004-02-18):
亿佳音你的文章中所说的将零线接到水管上,这种故障解决方法严重韦反了〈电工按装规定〉因为水管不是良好的接地体,它是供水专用管道,不是接地极。有水管做接地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做接地极也要查清此楼宇接地是TN-C、TN-S、TN-CS。见到此种情况应于当地供电部门联系,因此种故障多为配电设计不合理。 有其它问题请回hcs.6913@126.com

网友F:
严禁将零线接到水管上,烧了电器总比烧了人强! 你说对吗?请买一个带过电压保护跳闸的漏电保护器。 应该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G(2004-08-14):
严重违法

网友H:
应该搞一个380/220变压器

网友E:
这个想法不现实。可在你的电源进口处安装电涌保护器、触电保安器来解决贵处线路设计不合理的现状。

网友I:
可加一个过压保护装置,空开即可

网友J(2008-06-30):
加一个稳压器,比较好。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开关出线端并上压敏电阻,电压升高就会使它短路从而使开关跳闸。

网友L:
电器经常被烧毁?太好了!国家电力法规定,供电部门应该买新的给你,有福啊,你,最好烧的无法修,总用新的,呵呵。。。。最好的方法,是联合起来告它。

网友M(2008-08-20):
N线接水管是大错而特错,希望大家要珍惜生命。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告知供电部门,如烧坏电器,可以向供电部门索赔。

网友N:
接水管简直是是是是谋杀啊!就算没有搞出人命,水管都要变成快速热水器了。

我家正在用压敏电阻的方法。但是我知道这只能保护电饭煲半自动洗衣机风扇等这些没有电子元件的东西。一旦超压那么电子元件跟保护的压敏是同一个阶段烧的。而接下来的阶段才会跳闸等动作。起不了保护。

网友O:
接水管,噢噢--你想做牢吗???就接水管吧。国内有相同案例

网友P:
现在好多漏电保护器有高压和低压保护功能,你可以装一个。我用的施耐得的非常好。

网友Q:
现在好多漏电保护器有高压和低压保护功能

网友R:
同意13楼  联合起来

网友S:
也可以在普通的空气开关下并上一只压敏电阻

网友T:
       找开发商,他们处理最好!

网友E:
零线地线接地必须是专用的,不能随便乱接

网友U:
如果用漏电开关就好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是典型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性线断开的故障。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办法对大家都好另一个办法对自己好。一、仔细检查中性线是否有锈蚀而变细的地方、或者是要断裂的地方,把它修补好。这好像不太适合于用户。因为用户不可能从自已家一直查到变压器中性点去。那只有用下面的办法了。二、在正常运行时,找出自家的零线。把它接入大地。实在找不到大地就接水管吧。这样的好处是这根零线电位被钳在地电位上,进家的电压无论如何都不会变成380V。但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漏电保护开关跳闸。但好多地方的住宅楼都没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即使装得有的可能也失效了。试试吧。

去死吧。有你这样做的吗?

网友W:
还是山脉  高

网友X:
如果只有你一家,那只有自己查一下,如果都在烧,找供电局赔啊,自然有人查问题,

网友X:
应该是N线断了,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中型点电压不为零引起的.

网友X:
呵呵,应该直接找供电局赔就行了.

网友Y:
好热闹,也学到一点,零线断了,220V变成380V。

网友Z(2008-09-21):
N线接水管亏你想的出来,你是不是想坐牢

网友AA:
同意12楼观点。还有一种方法打开漏电开关在试验开关处并联一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B:
这种情况是三相四线的总零线断了,一般用户不好处理,个人用户只有,装个过压保护装置.你可以在配漏电开关的时候,购买带过压保护的漏电开关.

网友AC(2008-11-08):
还有这种情况啊?才听说。

网友AD:
接了水管就等着坐牢吧!!!!!!!

网友AE:
1、可以控告电力公司,烧毁电气设备应该不会就你一家的,只要断定是电力公司的问题;

2、自己家中做好漏电、稳压等保护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断零等电能异常情况之类的话,也可以让其起到保护作用;

3、安全用电重于泰山,望各位放在心上,切忌违规操作,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

网友AF:
直接找供电局,告他们,肯定是零线和火线相接了

网友AG:
零线绝对不能接到下水管上的!

网友AH:
先在不是都有重复接地呀。零线段了应该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啊

网友AI(2008-12-11):
加个过压保护器吧。不要零线接到水管上呀。会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