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程请教!!!!

楼主(2004-02-20):
我在三菱PLC的X0之X22共接了20只按钮,这20只按钮是不规则的接通,(就是需要那个按钮就接通那个按钮)现在我的要求就是如何把这些接通的按钮通Y0之Y7用BCD码显示出来。

网友A:
用普通的基本指令最好(即使其他机型也适用)。 思路:用一个“字”记录按钮的情况,然后将它传给输出。 22行梯形图,意思如下: 1。无按钮接通时,“字”=0 2。X0接通时,“字”=值1(与显示值1挂钩) 3。X1接通时,“字”=值2(与显示值2挂钩) ..... 21。X22接通时,“字”=值20(与显示值20挂钩) 22。将“字”MOVE给输出 附:“三菱”可用“K2Y0”将Y0-Y7组合使用

网友B:
如果不允许二个按钮同时按下,把它作为非法装屏蔽掉。

网友B:
如果不允许二个按钮同时按下,把它作为非法状态屏蔽掉。

网友B:
如果不允许二个或二个以上按钮同时按下,把它作为非法状态屏蔽掉。

工控啊!

网友:
呵呵,有点太简单了吧!!太多方法可以实现的了!!

楼主:
表示怎么简单的了!!!!!我的语言表达不好了。是这样的: 这20个按钮是不规则的接通了。比如:X0、X5、X10、X13接通则在LED上显示阿拉伯数字4。又比如:X0、X3、X7、X13、X15接通则在LED上显示阿拉伯数字5。

楼主:
这20只按钮是不规则地接通。就是说这20只按钮里面有几个接通就显示阿拉伯数字几了。比如有5个按钮接通就显示5,有10个按钮接通就显示10;20个按钮都接通就显示20了。

网友C:
用计数器,上升沿时加1,下降沿时减1

网友A:
图方便的话,就仔细阅读“30”的PLC指令手册; 里面有条现成的“位统计指令”

楼主(2004-04-20):
广州科达:DX请教这个指令如何使用了! 我这里没有PLC的指令手册啊!

网友D:
从本网(工控网)的资料中心下载一个《三菱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大小约31.7M,FX系列的所有指令及说明都有。

网友E:
FNC12 LD X24 MOV K4X0 D0 MOV K1X20 D2 SUM D0 D4 SUM D2 D6 ADD D4 D6 D8 BCD D8 K2Y0 二十个按钮要占X0-X23。

网友E:
FNC12    LD X24   MOV K4X0 D0   MOV K1X20 D2   SUM D0 D4 求ON总和   SUM D2 D6   ADD D4 D6 D8   BCD D8 K2Y0   二十个按钮要占X0-X23。

网友D:
何不更简单一点。 LD X24 (用带自锁的按钮开关) SUM K4X000 D4 SUM K1X020 D6 ADD D4 D6 D8 BCD D8 K2Y0 END

网友F:
不知道有没有松下FP0系列的通信协议资料呀。 我现在正在搞设计,哪位大哥能帮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是:yjp8188@fjsm.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