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已有驱动,但仍然有问题

楼主(2004-02-20):
感谢得到的答复。我已安装了驱动,但在数据连接时,I/O类型的选择只有VS(内存变量)一项。我的力控主程序是下载的最新的。 恳请帮助!

网友A(2002-02-08):
你可以通过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7来处理,例如,用传送指令MOV来将其它区中的数据传送到VS区,之后在VS区中来实现对相关变量的进一步具体操作。

楼主:
请问改变一个数据后,力控是一直向一个数据位里写还是只写一次

网友A:
在力控中如果写成功则只写一次,如果写失败则只写三次。

楼主:
如何区分一些变量是只读的(plc的值改变了,上位机可以显示出来)。另一些是读写的。现在似乎不可以吧?

网友A:
PPI协议只是支持V区,您提到的问题是PLC编程的问题,只需要赋值即可,实际上PLC的区域也是这样,例如PLC的AI区为只读和AQ区为只写。

网友B(2003-10-21):
我是西门子s7-300用户,以前的程序是外国人给编的,现在已经不能完成我的进一步需要,需要对程序进行修改,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的专业的书籍,可就是没有steq 7软件进行实践,这个软件又挺贵的,买了不会使,不是浪费了吗.我想那里有免费下载的,可以先试试,在购买.请问那里有免费下载的呢?

网友C(2004-02-17):
TO:6877594 找有的人给你刻一张不就行了吗?你要在北京,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
2003年三维力控的S7200的驱动已经支持很多区域I、Q、V、M等,详细到三维力控的网站去下载,请登陆WWW.sunwayland.com.cn。

网友D:
力控网站已经改版了,里面有更多的驱动,请下载